异步电机空载启动的速度时间曲线,请教

楼主(2012-06-09):
有谁有异步电机空载启动的速度时间曲线,请给我发一份,在网上还有书中都没有查到。急用,谢谢。

网友A:
每个厂的电机都不一样,你不玩电机,不太理解这些,网上更不可能有,有了也是瞎掰,

与硅钢片特性有关系,硅含量,取向,都有联系,这些与磁通有关系,磁通决定电机的磁场,感应反电势等,

精细玩驱动,找电机厂家协商,我玩大电机的精密控制,与他们讨论东西都花很多天的时间,阿拉玩轧钢,玩铜线,所以知道这些,非常复杂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的电机都不一样,你不玩电机,不太理解这些,网上更不可能有,有了也是瞎掰,

与硅钢片特性有关系 ...

谢谢大侠,现在是领导要求计算,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现在是领导要求计算,没办法。

找电机厂,问硅钢片的批次,找到批次以后问钢厂参数,再问转子的特性,比如转动惯量等,数据全了,可以算出来,没有具体参数,没有办法计算,

小的电机厂,他们自己都不懂这个,

网友:
大侠就是一本百科全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机厂,问硅钢片的批次,找到批次以后问钢厂参数,再问转子的特性,比如转动惯量等,数据全了,可以算 ...

我已经说了,但是悲剧的是电机厂也不知道,现在究竟是我不会计算,还是没有基础数据,成为悬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说了,但是悲剧的是电机厂也不知道,现在究竟是我不会计算,还是没有基础数据,成为悬案了。

哈,你占40%,电机厂家占60%,

阿拉因为玩大设备,比如飞剪、大冷床与上料的拉杆系统,必须非常了解电机,选择设备的时候,把电机厂的工程师请过来,讨论数据,大厂的他们都都,比如上海南洋的,上海阿拉比国内一般家伙还是强,俺与他们可以对话,

有些电机厂的,对这个就一无所知,完全不懂,没有关系,把你材料批次给阿拉,阿拉因为玩轧钢的,可以一直追到钢厂,查找硅钢片的批次,也可以一直追到电缆厂,因为阿拉就做电工铜、铝杆的设备与整线,阿拉自己懂这些,

找到这些精确数据,俺自己就可以计算这个精确的空载曲线,不需要电机厂的再帮忙了,他们给俺作设备就可以了,

再说一句,即使电机型号完全相同,其空载特性也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这些都由材料决定的,你假如懂这些,就可以玩,不懂这些,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求助于电机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你占40%,电机厂家占60%,

阿拉因为玩大设备,比如飞剪、大冷床与上料的拉杆系统,必须非常了解电 ...

大侠啊,小厂的产品,东西拿不出,时间等不起,材料不清楚。让马上就给出数据,头疼啊,只能接受无能的称号了。可惜无能已经被注册了,要不我就叫无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啊,小厂的产品,东西拿不出,时间等不起,材料不清楚。让马上就给出数据,头疼啊,只能接受无能的称 ...

大家彼此彼此,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阿拉也不例外,都是从这个无知阶段走过来的,走过以后就懂了,

这不怪你,洋人的电机厂,都可以提供这些数据,非常翔实,国内的就不行,许多厂家都是支支吾吾,说不出数据,关键是厂里竟然没有一个懂的,不怪大公司买电机要引进,说都说不清楚自己卖什么,是没有人敢用,

我这有89年‘南洋电机’的数据,各种曲线都有,图表都是晒图的,就是那种蓝图,你一看就可以知道与西门子电机到底差在哪里了,哪个可以用?用起来心理有谱,设计的东西不会出错,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阿拉都是自己玩,自己计算,阿拉现在自己设计各种长芯电机,指定材料,包括硅钢片,铜线,电机轴的锻造,

电机厂你就给阿拉干活,甭谈什么技术,谈电机设计,这些厂家也不懂,对牛弹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彼此彼此,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阿拉也不例外,都是从这个无知阶段走过来的,走过以后就懂了,

这不 ...

谢谢大侠理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就看可能相关的书,我想,现在用不到,将来有一天会用到的。不能书到用时方恨少,那就全部是自己的原因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实验测实际曲线

网友(2013-06-03):
看了受用,很多电机资料网上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