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盖铸造缩孔如何解决?好不容易接到一笔大单

楼主(2012-06-09):
厂里最近生意不景气,好不容易接到一笔订单,订单数量价格都还不错,订货方前天也来厂里视察了下,感觉不错,就叫我们先做样品给他带回去,做得好马上就可以批量生产。谁知麻烦随之而来:他们要我们铸造是两种电动机的端盖,大概是2.2KW电机的端盖,他们对端盖的外盖要求蛮严格的,我们第一天晚上做了10件左右,手工粘土砂做的,外盖比较差,端盖的材质也没把握好,做的太硬,当时我们老板私下开玩笑说,人家要的是灰铁,你们做的是钢件。由于订货方急需样件,所以第二天我们换了个师傅准备重新做,这次改成造型机制作,还是粘土砂,一共两个品种做了40件。下午浇注后,冷却好了后,大开,不错,清理后,打磨好后,外观好了很多,订货方的老板在现场看了也说外观不错,可以,然后我们拿到车床是加工了几个,谁知麻烦来了,而且到现在还没解决好:第一个,端盖的材质有点硬,端盖的内轴承孔还好,外口硬,车床转速400左右,能听见刺刺的声音。第二,也是最麻烦的,没加工之前看轴承孔,没缩孔,但车床已加工,里面就出现缩孔了,几乎每个都有,有的大,有的小。接着两天,我们又做了80件左右,对铁水的温度做了调整,1460度出水,1380度左右浇注,还有改了配料,可是已加工还是有缩孔。
大伙帮个忙啊,我是新人。谢谢了。

网友:
铸铁缩孔在所难免,可买一种金属填补剂,(资料没在手边,名称记不清了),填补后再光一刀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型砂太湿,排气不好,或是含硅太高?

网友:
用树脂砂

网友:
你可以用消失模具呀

网友A:
在轴承位加个冒口,补缩。

网友(点评):
好像正确

网友B:
退火后硬度会降低,加工性会有很大改善。铸件沙眼、缩孔比较常见,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分粗精车很有必要,粗车时将有铸造缺陷的拿出来,避免再次精车造成浪费。
另外,我觉得电机盖轴承位有点小沙眼、缩孔并无大碍,只要强度够就行了。不像有些密封箱体、壳体,对铸件的缺陷要求比较高。

游客

网友:
理论上是无大碍,但这种事情往往是供应商无法决定的,就算去跟客户讲也没用

网友:
没设计冒口吗?按楼上的说的去做

网友:
我看出现缩孔都出现在靠近壳体,是不是设计原因,厚度太厚了!

网友:
这个不难,比铸钢的好弄些,主要是你的造型是如何的加个补缩
我们就做类似的件,是飞轮连接壳,估计比你的要求还严

网友:
电机盖轴承位有点小沙眼、缩孔并无大碍,只要强度够就行了。不像有些密封箱体、壳体,对铸件的缺陷要求比较高。

网友:
最好发个铸造工艺图来研究下

网友:
专业铸造的,平常在网上多联系些铸造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退火后硬度会降低,加工性会有很大改善。铸件沙眼、缩孔比较常见,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分粗精车很有必要,粗 ...

这点小缺陷应该不会影响强度.但可能影响美观,最重要的是在客户面前不好交代.我认为堆焊后再车一刀比较经济简单.一点小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点小缺陷应该不会影响强度.但可能影响美观,最重要的是在客户面前不好交代.我认为堆焊后再车一刀比较经济 ...

铸铁用什么堆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铸铁用什么堆焊

镍金焊条,或生铁焊条.

网友:
补焊下再车  以前在轮毂厂低压铸造的时候就是那样 补焊点铝   模具排气不好   模具设计有缺陷 没有很好的顺序凝固  模具补干燥

网友:
你们做的是HT250的牌号吧?
我们公司做的驱动轮和你们形状差不多,我们没有加冒口.
不知你们湿砂水份,和透气性是多少?
如是缩孔就加个补缩冒口.C,Si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金焊条,或生铁焊条.

用普通交流焊机吗

楼主:
补缩冒口加过了,结果一样。我们做的是ABB的电机端盖,要求蛮高的。如果用电焊什么的修补的话,太麻烦,而且所有的都有,而且不用车床加工,还看不出有缩孔,一加工,就看到轴承孔里面有缩孔了。

网友:
硬的地方是不是有白口了?你图上哪个已经不能叫沙眼气孔了,太大了。别想着用什么方法弥补,想办法把他浇出来吧。我以前厂里是做发动机缸体的,也是灰铸铁,有的毛坯是有缩孔和缩松,不过我仿佛听到过什么缓慢冷却什么话 的,由于我们只是配套厂家,所以也只注重结果,不过后来他们的毛坯真的改进了。沙眼大于50丝的都很少。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能解决的,你们加油哈

网友:
注重质量,打造品牌。学习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图片,产品不大,且是铸铁的,壁厚也不厚,且铸铁本生会因共晶膨胀而产生自补缩作用。主要是在底箱产品热节的下方需加加冷铁,对中间突出厚的部分加强激冷作用,缩小其应用模数。囿于我也是初学者,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主要是要把缩孔焊透,交流直流焊机都可以.可以用鏨子把缩孔部位鏨出一凹槽也可用角向磨光机磨,这样更易焊透.试试吧!

网友:
加冷铁容易产生白口,硬度会高,发个工艺图看看,最好加个冒口,你的成分也没有?所以不怎么好对症下药,最好把工艺、成分都传上来,成分如果是灰铁200的建议C3.3-3.2 SI 2.0-2.2

网友:
应是缩孔,加工后出现,且正在热节处。一个小灰铁件,且壁厚相差不大,应好解决——加补缩冒口那!

网友:
在轴承位加个冒口和相应的冷铁,提高浇注温度,调整铁液成分。就可以了。

网友:
用铸铁焊条补缺?再退火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灰铁只要温度合适,应该考虑加排气冒口,不知道你是在哪个位置加的?

网友:
顶一下,加工的路过。。。祝LZ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2013-02-04):
补焊客户不接受的把

网友:
造型机造型,产品正反朝天浇铸都试试,还有缩的位置余量薄点,中间泥芯的位置拉出气孔。铁的薄壁铸件还是很容易做的。

网友:
加两个帽口就可以了

网友(2013-03-12):
灰铁件缩孔  铁水配料产气  设出气冒口  太硬  浇火后增加冷却时间

网友(2013-05-05):
做的外观确实不错,加个压边冒口试试。补焊再加工,赚啥钱。

网友:
铸铁锁孔是肯定的啊,看看能不能另挑地方避免呢

网友(2013-07-02):
做电机端盖 ,浙江的老板厉害的。几乎都是云南、贵州的夫妻组合,简易的工作平台加型板模具,夫妻两个一天可以做350个,1.1--1.2元一只,铸铁的。

网友:
浇口在哪里啊,拿一个刚出炉的毛坯件看看呗

网友:
对症下药,修改模具。

网友(2014-05-27):
缩松害死比较好解决的,厚大位置不要放在顶上

网友:
建议楼主把模具图片上传,有图有案例

网友(2014-06-29):
造型时在缺陷处加外冷铁,但是会提高成本

网友:
碳当量低了,可提高一下浇注温度及碳当量

网友(2014-08-22):
我是来留名拿威望的,真的很烦人啊!

网友(2014-10-24):
楼主请问最后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上下箱掉一下头,利于排气估计会好些

网友(2015-11-27):
我也想知道啊 最近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轴承位加个冒口,补缩。

书上也是这样说的,不知道是否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