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最小直径一天后为何变小?

楼主(2012-06-09):
昨天加工内螺纹M48*1.5,加工完了用标准件测量合格,今天再次测量最小直径变小0.3-0.5mm。
下次如何加工?材质45#钢,壁厚7mm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可能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人,机,法,坏,料等。首先看机器是否稳定,像有些机器断电后,隔天再运行可能会有点误差,再有这种机器是否需求机械回零等。还有就是刀具是否磨损,材料是否一样,会不会变形了等等。做了第一件,重新对回刀补,加工没问题,那基本没什么了,如果还是那样,可能就要主细观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人,机,法,坏,料等。首先看机器是否稳定,像有些机器断电后,隔天再运行可能会 ...

我的工件时前天加工好的测量合格,今天再次测量就变小了,就是同一个工件过了两天尺寸变小了。而且还是一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具体经过见帖子机械加工遇到的不顺溜—缩口,很多人都在跟帖中谈到了各自的看法,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启发。

网友:
刚加工出来,工件时热的,过了两天,工件冷了,热胀冷缩,

网友:
加工时加冷却液会好点

网友:
热胀冷缩啊.

 去年我做的20个产品也是一样.做好的时候尺寸合格的.

 第二天发货时候测量尺寸全小了0.05mm  全他妈报废了。

 一个2000多块成本啊。20个呢。还好老板好说话。没扣钱。

网友B:
加工后内应力的影响!金属都是有晶格组织结构的,因为是切削加工!破坏了纹理,所以出现了内应力。  这是在金属工艺学和材料工程学中可以了解到的

网友C:
残余应力引起的,但是怎么会有0.3~0.5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后内应力的影响!金属都是有晶格组织结构的,因为是切削加工!破坏了纹理,所以出现了内应力。  这是在 ...

嗯  有些没去应力或切削方式会直接影响尺寸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残余应力引起的,但是怎么会有0.3~0.5这么多啊?

可能余量很大没分粗精

网友:
你是夹在加床上面测量的吧?  拿下来会不会变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残余应力引起的,但是怎么会有0.3~0.5这么多啊?

我也纳闷啊,本来预留了0.1mm的缩量了。可谁知道差这么多啊。做了200个只有不到10个可以用的。搞不懂

楼主:
在加工工件时是有使用冷却液的,所以热胀冷缩的问题应该不至于对尺寸有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