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冲击枪来预紧螺栓,作业时的噪音在110db,如何减噪呢

楼主(2012-06-09):
我这车间是个装配车间,使用气动冲击枪和电动冲击枪来预紧螺栓,我测过作业时的噪音在110db左右。

各位给些降低噪音的方法啊,我是从优化工艺、更换低噪音工具、使用降噪辅助工具这三大块方向入手的,找方法找了快一个月

了还是没有具体的能解决问题的行动落实。各位小弟我从事公司EHS,请支支招啊。

网友:
带耳塞啊

网友(点评):
PPE防护是最后防线,问题应该从源头解决

网友:
哪儿生产的?国产?以前我们用的国产虎啸牌噪音大,震动大.现用牧田才知道什么是专业,什么是差距.就是普通的扳手国产的都不行.哥们优化啥工艺,买好的不就行了.省事!

网友(点评):
哈哈说的好,我公司也是用的国产呼啸的,又吵又容易坏,你能给我个型号吗,谢谢啊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是TW1000型的.还有其他许多型号百度网上可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牧田TW1000型资料我已经查过,请问下您,你们使用时的噪音有多大啊?还有这款工具用来预紧螺栓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