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角度折弯系数,请教

楼主(2012-06-09):
今天折了个第一刀29第二刀19。1第三刀32。5第四刀19。1第五刀32。5一共十六刀最后一刀29角度137。1二点0冷板下料423折出来最后一刀小了好多。求各位折九十度系数一点七,大角度折弯系数如何算屏开?系数是多少?

是一点0的冷板系数一点七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角度误差,还是折弯尺寸误差。
角度误差的话就是机器的问题
尺寸误差的话应该是挡板问题,
若是你询问展开尺寸的话那就难讲了,每个地方材料都有差的,系数都是每个公司测试出来的。

网友:
最好能附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