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宏程序的指点一下!

楼主(2012-06-09):
,各位前辈帮我看看它错在哪儿?到了第6行就报警!!感激不尽!!!
前面省略了!
#100=30
#101=20
#102=2
N10#100=#100-#102
G0x#100
G1z[-#101]
G0x[#100+2]
IF[#100>15]GOTO10
G0x100z300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哦 G1Z- 【#100】 这样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哦 G1Z- 【#100】 这样试试呢

试过了,不行!是广数的!!!

网友:
F值忘写了吧。

我也没怎么用过宏程序。

可能是直接G1Z-#100 F0.2

网友:
括號去掉看看

网友:
最好把全程序貼上來

网友:
括号去到加F

网友:
很简单的宏程序啊!如果不加工椭圆啊抛物线什么的。我认为车工没有必要用。会一定要学会。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程序程序是想把30的外圆加工到15.深度为20!你仔细看看你的N10循环短。第一刀加工至28。退刀你要给他一个Z值。

网友:
负号应该放在括号外

网友:
广数不支持这样的格式,地址后面的值不能带计算,只能是变量或者数据引用...X[#100+2]这样的格式不支持的,你多用一个变量就可以了比如:
#101=#100+2
X#101
......
.....
楼主你改成这样肯定不会报警了...

游客

网友:
哈哈,这个是对的!广数不支持指令后面的复合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