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旋转体怎么打不了孔

楼主(2012-06-09):
各位大侠,我旋转了柱状实体,怎么打不了孔啊,也不能用拉伸切除来打孔。晕啊,晕啊

网友:
打孔必须有平面的,不可以为曲面的。

网友:
教程没好好看吧!

第一。选基准面打孔,上下两端的可以直接打孔!
第二:如果是回转面打孔,选基准面可选系统默认的XYZ,或新建基准面。

好好研究教程吧!
心莫燥,否则什么都难成!

网友:
打孔要有一个基准面。

网友:
应该很容易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