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近来压力变大了!

楼主(2012-06-09):
公司用的是宝鸡金牛机床的折弯机,型号是WC-67K,数控是E20,近来发现在相同的Y值,也就是压力变大了很多,每次折大90度材料后,再调回折90度,和以前相同的Y值下,折弯机的压力大了很多。请教下是什么原因?么调整?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
宝鸡金牛机床厂家咨询啊,这个他们应该清楚!

网友:
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正90°折弯需要压力比大于90°折弯压力要略大一点,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其实每个弯曲阶段的压力值都不一样的。
若是大得太多了,楼主感觉不太舒服,要调小一点,也是可以的。一般数控系统对于许多工作参数都支持手动修改,折弯压力也可以修改。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压力调到最小值Y=5,用尖刀折工件时折90度时压力都大,折出来的小于90度,以前都是正常的,,现在折弯机压力在和之前不一样,在相同的Y值下,压力大了很多,如果可以修改的话,么修改?????请说的详细些。谢了!!!!!!
    ‘’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正90°折弯需要压力比大于90°折弯压力要略大一点,这个是比较正常的。其实每个弯曲阶段的压力值都不一样的。‘’这个我知道
      我现在的情况是相同工件材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Y值下,压力比之前大很多。。

网友A:
你们的折弯机用的是南京埃斯顿数控系统吧?折弯机的数控系统还有荷兰的DELEM系统。你们用的应该是E200系统,在工作的界面按P键出现多个文件的图形,输入1212密码,就会出现X、Y轴的数值,把Y值改成你想变成的数值就行了(你先用一块板料把它压成90度,你以前用的是多大的数值你就改成多大就行了)。看看后面的皮带有没有问题,液压油是不是温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折弯机用的是南京埃斯顿数控系统吧?折弯机的数控系统还有荷兰的DELEM系统。你们用的应该是E200系统, ...

是南京埃斯顿的E20数控系统,根据你提供的代码,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24):
高手真是卧虎藏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