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

楼主(2012-06-09):
D:\想设计一个翻转机构,工件外形3000×600×300,重量300kg,翻转要求:侧放——向一侧翻转90度——翻转回来——另一侧翻转90度——翻转回来;由于重量轻,只有3个位置的翻转,所以不考虑变位器,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翻转机构,求高手指导。

网友:
FESTO的气缸有这个功能,或者你可以参考他的方案自已设计

网友:
而且精度和可靠度绝对有保证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原理图

网友(点评):
inventor还可以做这个啊,是用的哪个命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原理图

这个动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的翻转动作表述的不够详尽,有点不知所云……

游客

网友:
用Inventor

网友:
这个很简单,我提供一份资料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原理图

谢谢,在这个基础上改一点就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电机带动机构旋转或者  用气缸加齿条和齿轮机构都可以。

网友(2012-09-06):
谢谢  我也看看  设计要将 400公斤的盘子翻转。

网友(2012-12-29):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原理图

这个是180度翻转啊,不过通过电机也可以实现90度翻转

网友(2013-04-05):
没明白这个机构的用途

网友:
正在做这个类似的结构,也很头疼

网友(2016-11-29):
四楼给了我灵感。

网友:
四楼给了灵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