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砂轮跟磨杆如何弄到一起?

楼主(2012-06-09):
砂轮跟磨杆怎么样弄到一起?这是买北二万能外圆磨床的时候带的砂轮跟磨杆

网友A:
以前有硫黄烧在一起,现在应该有好的粘合剂了吧。

网友:
你那个砂轮芯子上应该有螺纹的  用大帽螺钉固定就好了  砂轮用之前先让车工打窝   窝的大小根据大帽螺钉来定

网友:
用螺丝扭紧呗.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和电机连接的磨杆上打上合适的螺纹孔,再用螺栓穿过砂轮和磨杆连接紧就可以了呀,不知你是磨盲孔还是通孔,如果是盲孔的话砂轮不要装反了,要把螺栓的大头藏在砂轮里哦,要不然就会碰到盲孔孔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硫黄烧在一起,现在应该有好的粘合剂了吧。

嗯对,有老师傅告诉我是用硫磺粘,我也没试过。听说现在都是用粘合剂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由于初次使用根本就没什么经验,先用哥俩好粘了一下,磨了一个孔,还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和电机连接的磨杆上打上合适的螺纹孔,再用螺栓穿过砂轮和磨杆连接紧就可以了呀,不知 ...

砂轮内孔10mm可以往杆上打眼吗?

网友C:
磷酸溶液加氧化铜粉末   剩下的就看你会不会搅拌水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砂轮内孔10mm可以往杆上打眼吗?

有卖小孔磨杆的,你问问?不行自己做一个,M10外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溶液加氧化铜粉末   剩下的就看你会不会搅拌水泥了

这两样东西是不是要到卖化工原料的地方才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小孔磨杆的,你问问?不行自己做一个,M10外螺纹的.

做个外螺纹的不错!不知道材质有没有要求!用45号钢可以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对,有老师傅告诉我是用硫磺粘,我也没试过。听说现在都是用粘合剂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由于初次使 ...

这。。哥俩好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哥俩好也可以啊!!?

可以用,我今天还用了,不过是短孔加着水,不知道干磨遇到高温会不会开

网友E:
用硫磺粘麻烦还是搞个 内螺纹简单  我用的多是内螺纹外10的 内6的螺纹

网友E:
用硫磺粘干磨温度高了 就~~~~~~~~~~~~要控制好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硫磺粘麻烦还是搞个 内螺纹简单  我用的多是内螺纹外10的 内6的螺纹

其实我感觉用螺纹比较方便,用胶粘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硫磺粘干磨温度高了 就~~~~~~~~~~~~要控制好温度

能留你的联系QQ吗?还有些问题需要像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留你的联系QQ吗?还有些问题需要像你请教!

QQ104160495  我QQ很少在线~~~

网友F:
小的可以用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的可以用胶水

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

网友(2012-11-09):
设备可以的话用CBN砂轮更舒服,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A B胶粘到一起

网友(2013-03-14):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

用AB胶最好

磨什么工件

网友:
你忒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