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8-62,加工好了硬度达到46-50,能修复吗

楼主(2012-06-09):
Cr12MoV要求热处理硬度达到HRC58-62,但是现在把零件加工好了,硬度达到46-50,求高手能不能修复啊。

网友A:
真空热处理变行不大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补个氮化试一下,或补个T.T处理

游客

网友:
表面硬化层太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热处理变行不大  死马当活马医吧

只能照2楼的做了,要是零件精度要求高的话真空也不用试了.3楼说的做出来是表面处理了,不见得能满足零件使用性能.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今天发现时硬度计坏了,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今天发现时硬度计坏了,晕!!!

哈哈·这个才是正确答案!!!

网友:
虽是意外,不过还是学习了一点,真空热处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