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光度太低(用铰刀绞),而且尺寸也难保证,时大时小

楼主(2012-06-10):
我们有一种零件,材料40Cr,硬度HRC280-320,要求孔20mm.光度1.6,公差+0.021.现在问题是孔的光度太低(用铰刀绞),而且尺寸也难保证,时大时小。
求解,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镗刀镗呢?

网友:
铰刀铰的时候可以加些切削油,会比较光些。会大可能是铰刀没放正造成的吧。能在机床上铰吗?

网友:
硬度不合适,太高了,40Cr光洁度最好的硬度HB240-280.你的HRC280-320是怎么淬出来的。

游客

网友:
我觉得你太有意思了,太幽默了。。这绝对是是楼主写错了。HRC280这是神一样的硬度。只能让白眉去宇宙中去寻找能干它的刀。

网友:
钢件用胶刀不如铸件效果好,粗糙度不行,还不如精车。

网友:
HRC200多?是HB吧。
铰的余量要控制好,余量太小反而铰不出粗糙度。

网友:
留的铰削余量是关键

网友:
铰刀不行。HSS材料不好用。
余量不合理。

网友:
我的乖乖呀,是不是搞错了呀,HRC280-320啊,见得得很少,这个真没听说过

网友:
你确定你的硬度是对的?

网友:
忽大忽小  可以浮动连接铰刀改善之

网友:
铰的余量要控制好,余量太小反而铰不出粗糙度

网友:
你可以买把滚压刀具试试,我这边经常用,粗糙度可以达到0.4。

网友:
铰刀没用对?可以用镗床噶

网友:
1.6光洁度要求不是很高啊,铰刀铰出来的孔应该能达到你公差范围,孔有大小会不会是你的刀不正,或者是刃伸出太长了。

网友:
硬度成亮点啦

网友:
硬度写错了你们都这么较真?高温合金加工过嘛,比这硬度大多了,硬质合金刀具,刀尖磨个小过度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