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搅拌5斤左右的液体选用电机。

楼主(2012-06-10):
由于整个装置是安装在一个架子上的,因而底部的空间只有不到300mm,搅拌的转速也不能太快。请问需要用什么电机?哪里可以查到具体型号和参数。

网友A:
介绍的不详细,扭矩,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不详细,扭矩,速度?

功率100w以下,转速为4r/s。

网友B:
那就用120W调速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120W调速电机吧

哪里可以查具体的型号参数,《机械设计手册》里好像没有啊?

游客

网友:
百度有沟宝里有,满大街都有..............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在里面找呢,

网友:
楼主上网搜搜搅拌器

网友:
去卖电机的那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