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生产的自动化钢板剪切设备,有一普通油箱温度老是高

楼主(2012-06-10):
  我们单位有一台德国生产的自动化钢板剪切设备 ,有一普通油箱温度老是高 ,一直好久都得不到有效的处理 。

  冷却机什么都是好的 ,温度就是下不来 , 油路上也没有什么回油之类的电磁阀 。 设备不工作还有油像设备内施加压力 ,同时也有油回油箱 ,温度蛮高的 。设备上什么都是匹配的 ,就是找不到原因 。

哪位专家给我个分析下原因 ,给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

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的油冷机,效果还可以的,供给深孔钻高压油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还是冷却器小了,虽然匹配的冷却器能让系统正常工作,但是油温还是相对高,所以才导致油箱温度降不下来。设备不工作(指不剪切)还有油回油箱,说明设备配置的液压系统是在工作的。如是这样可以,看看能否改一改。但需全套设备说明书和资料。

网友:
原先是风冷吗,可以换水冷试试

网友:
还是先从冷却器处下手,看看冷却支路或总路有没有阀关闭了

网友:
与系统设计有关,要有原理图的

网友:
从现象分析来看应该是冷却机的能力不够.我曾经遇到过一太晶圆切割机,使用厂家配套的冷却机主轴温度就是高.后改大功率的冷却机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