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挂具剥漆设备设计,请教

楼主(2012-06-10):
     社区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公司新买了一条电泳线,同时要采用新的电泳挂具,挂具的样子和结构很难把上面的电泳漆搞下来,老大觉得抛丸机太贵,且玻璃砂还是一个消耗品,不想买。用硫酸洗挂具吧,又怕危险,也不让,真是郁闷呢。。。
小弟为啥为难呢?主要是一种小的挂具,每排的间距只有60mm,上下共8排,外框是8mm的不锈钢圆棒焊接起来的,中间那个是2mm的不锈钢板弯折的。这个挂具表面都会有电泳漆的,但是为了让它导电,只要把挂具的与工件接触的表面上的漆剥离下来了就OK了。我做的那个方案可以适用于间距为80mm的挂具,只是60mm间距的小挂具就不能用这个设备啦。图片上的圆辊刷还要定制的,目前外径是50mm的,厂家表示太小了,已经不好做了。大家帮忙想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剥漆吗?谢谢啦。。。

网友:
稍看了一下
原理就是用钢丝或铜丝刷子去打磨吧
这机应该属于打磨类的机器

网友:
这电泳漆要去掉没别的好办法,一边往上装件一边用锉锉去电泳漆。如果工件上面有孔可以用铁丝串起来电泳,而不用专用电泳挂具,铁丝用完就扔了。

网友:
做2个以上的挂具,一个用完就放在有松香水或者香蕉水的池子里面泡着,再换用干净的挂具行吗?电泳漆能不能被稀释剂溶解掉我也没试过,我以前的厂里烤阴极电泳漆的时候我也没仔细看,呵呵,不过挂具是从来没换过,电极我只看到插在池子里面

楼主:
我们这个挂具是配合电泳自动线使用用,大小各90个呢,每天电流线不停地运转,每天要电泳400挂吧,就用这90个挂具循环使用咯

网友:
没有好招,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好办法

网友:
件上如果有孔之类的,用铁丝串起来,铁丝用完就扔,
用稀释剂泡一段时间,用刷子一刷就掉了
不建议用抛丸 存在火灾隐患

网友:
应该有牛人能解决

网友A:
这种电泳挂具剥漆设备,我在国外工厂看到过。
是采用密闭空间焚烧技术来实现的,密闭空间用天然气加热到300多度,通入空气,让挂具上的油漆中的有机成分完全燃烧,然后拿出来冷却,清洗掉无机灰尘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泳挂具剥漆设备,我在国外工厂看到过。
是采用密闭空间焚烧技术来实现的,密闭空间用天然气加热到30 ...

焚烧。。。是个好办法!不过领导肯定要说我疯啦!

网友B:
厂里花一亿日元买的日本SMK电泳线也有同样问题,鬼子的解答是锤子加砧板,把油漆敲下来。TNND,亏鬼子想的出来。现在的对策是接触部分油漆锉刀干掉再电泳,等很厚的时候锤子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里花一亿日元买的日本SMK电泳线也有同样问题,鬼子的解答是锤子加砧板,把油漆敲下来。TNND,亏鬼子想的出 ...

   我们厂老的电泳是潜泳式的,挂具是简单地用钢棒焊成鱼骨一样的东东,也是用锉刀,两个人拿着锉刀飞快地锉呀锉呀。。。新买的电泳线是浸泡式的,挂具变成现成的鬼样子,难搞的很!
  各位朋友,谁能推荐几种斜线运动的机构呀?就是不走直线,比如走45度的运动。因为我现在的挂具是有一个45度斜面的,谢谢!

游客

网友:
直接用砂轮磨可以么?砂轮斜着放

网友:
这要根据设备和产品形状来设计的。自己最好别搞。原先厂里阿耐斯特岩田的静电喷涂机挂架是自己用钢丝弯的,喷完了厚度不均匀,直到厂家来人重设计挂架才加工正常的。

网友:
这种机器值得评估

楼主:
1、现在使用斜面定位,打磨过程中只要电机带动工装做直线运动即可打磨;
原设计:水平(电机带动)和竖直方向(气缸拉)都要运动,过程复杂;
2、现在是人工换面;
原设计:电机带动工装换面,机械部份做的太复杂;
3、钢丝辊刷的供应商能做直径35mm的刷子,这对我打磨另一个小一点的挂具,用这个方案也是可行的。
这个方案再细化一下,做一下设备外观,除尘等。。。大家看看,有哪里不合理的地方,请指正!先谢谢啦!

网友:
都来看看。想想办法

网友:
我们这边直接放到炉子里烧.

网友:
这种类型,可以用激光剥,ccd检测。但是价格贵一些,差不多要80w。
激光是用德国rofin。

网友(2013-01-16):
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用火烧最快。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泳挂具剥漆设备,我在国外工厂看到过。
是采用密闭空间焚烧技术来实现的,密闭空间用天然气加热到30 ...

您说是热洁炉/脱漆炉。是一种清理涂装线上的返工件和挂具上已固化的漆膜、粉末涂料及其他有机物的新型专用环保设备,简单的说是一种剥漆的环保设备。原理是将待处理的工件加热到分解温度,并保持足够的时间,工件表面的有机物分解成可燃气体,这些气体被二次分解,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网友:
刚入门 第一次见,学习一下,帮顶

网友:
见过之前公司电镀车间这种电泳挂具都是使用铁丝,打折交叉,然后用螺丝锁在挂具上,不能用的换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