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三轴工作台,我应该使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2-06-10):
X:2000mm
Y:1000mm
Z: 200mm

精度0.1mm或0.01mm
最好任意位置定位时间<0.5S,(如果这个指标我提的不合理,您推荐一下通常的数值)

我想用软件直接告诉伺服电机直接到哪个坐标去,因为这样更灵活,
不使用基于G指令的数控系统可以吗?
通常使用什么方案实现?

如果要精度0.1mm的话可以使用工业铝型材来做吗?
如果需要0.01mm定位精度通常使用铝型材还是通常使用焊接钢结构来实现?
传动使用同步带,还是齿条?

听说国产的工业铝型材质量不太好,
如果使用力士乐的型材来做大概要多少成本?

我完全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设计,还望大家多指教。
谢谢!

网友:
你好,关键是你的时间。0.5秒2000MM的行程,基本上是弹簧的速度,有点难度,重量负载是多少

楼主:
速度不是太重要

如果这个时间太短的话更改一下

2000mm间距定位2秒困难吗?

或者您告诉我通常做到多快

我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拖动

使用工业铝型材支撑通常的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负载估计10KG左右

通常工业铝型材上也使用滚珠导轨是吗?

哪几家公司做自动化使用的工业铝型材框架比较专业?

网友A:
越是高加速度,越是大块头,别指望神马铝合金,型材钢焊接结构能搞定,2米行程,得投不少钱

网友B:
你想用什么传动方式啊?步进好像是1000转内效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是高加速度,越是大块头,别指望神马铝合金,型材钢焊接结构能搞定,2米行程,得投不少钱

最近发现自动化工具,越来越多使用铝型材。

铝合金型材轻巧、便于切割、拆卸与运输、简单工具就可以加工装配,不用焊接,
设计时用纸画个草图就好了,
如果使用结构钢做设备通常需要画好多图要两周才能装好,
使用型材一两天就做完了。

所以想了解一下,哪位比较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什么传动方式啊?步进好像是1000转内效率高点

我想使用伺服电机,加同步带或者齿条传动。
步进电机太慢了,生产效率太低,时间成本太高。

楼主:
有没有哪位能给点儿建议?

网友:
2米0.01就不要想了,热胀冷缩你就受不了。0.1都困难。
另外3轴相对受力情况不明,没法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