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抓夹持,求助

楼主(2012-06-10):
  机床为美国HADINGE切削中心,现在加工的工件用反抓夹持会比较容易,但机床卡盘只能正抓,求解决。解释的粗点,就是我想让三爪由内向外张开,卡住工件。

网友:
這個卡爪不能換么

网友:
卡盘是哪一型的,卡爪有整体式的,也有分离式的,如果卡爪不能拆卸换向安装 就只能换卡盘了

楼主:
不是卡爪的问题,是卡盘的张合开的问题,一床默认闭合时才能启动,张开时启动要报警的。

网友:
如果是车削中心,肯定有参数可以设置的,设置三爪张开时为夹紧信号,不过对这机床不熟,自己查下随机床的说明书,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爪的问题,是卡盘的张合开的问题,一床默认闭合时才能启动,张开时启动要报警的。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要设置里面的参数就可以解决了。个人初见

楼主:
我就是找不到那个信号号码,把1改成0.
谢谢大家了额。

网友:
应该有m代码的,台中的是m65内夹m66外撑…自己看看说明书!

网友A:
你可以在哈挺机床参数里改的,改不来就把液压站2根油管交换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哈挺机床参数里改的,改不来就把液压站2根油管交换下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啊?这么高级的机床还没有这个功能么。
fanuc系统的有面板上钥匙控制的,一面正夹,一面反夹。你仔细找找看。。。。。。

网友:
改一下夹头的参数,确实是0和1的改换
至于换油管,也是个不错的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