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在数车上怎么干

楼主(2012-06-10):
  以前在社区看到这个活一直不明白怎么干啊!请教各位到底该怎么干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还是找以前的帖子吧,这个不难,那帖介绍的也很细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首先是个锥孔,再次锥孔轴线与端面不垂直,成13.5°锥孔,你问的是怎么干,当然要有专用夹具

网友:
一个孔力有两个锥度,没见过哦,期待高手咯

网友:
我加工过类似的零件,其实就是一个带锥度的凸轮孔。现在不爱回答特简单的问题。这个还行。你的图纸标注有问题。谁有诚心,私聊。784257435

游客

网友:
哈哈 果真如此啊 我以为眼睛花了呢

网友:
普通车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图纸画的不整,三视图画全看看

网友:
你表达的是锥孔 还是偏心孔啊

网友:
在φ25圆柱上车φ120的孔谁能干。

网友(点评):
我看了那图半天没看明白,原来是在φ25圆柱上车φ120的孔啊!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个专用夹具,这是个锥孔只是跟平面不垂直的,做个与平面夹角为10.5°的夹具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图纸有问题吧!!至少没表达清楚

网友:
要是在数控车上都说难得话,就真要好好补习补习啦....

网友:
好像图纸有问题

网友:
图纸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个专用夹具,这是个锥孔只是跟平面不垂直的,做个与平面夹角为10.5°的夹具就可以加工了!

做个与主轴中心偏10,5度的工装,然后是不是在以120为小径,按13,5度加工啊!还有工装怎么做啊

网友:
才疏学浅,图纸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与主轴中心偏10,5度的工装,然后是不是在以120为小径,按13,5度加工啊!还有工装怎么做啊

是的!工装就看你的工件轮廓了,考虑干涉等等问题后工装定位平面与工件定位面有10.5度的夹角,用数控车加工锥孔的方法加工就好了!

楼主:
大体明白了,就是工装还有点做不出来啊

网友:
图没画清楚,不好评论。

网友:
图纸标注有问题!!!!!!!!!!!!

网友:
专用夹具

网友:
或者再多传个图看看

网友:
图纸画的不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以前的帖子吧,这个不难,那帖介绍的也很细

这个还真没见过,咋加工,望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