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高频到50度以上,为什么每次淬火后总是达不到硬度?

楼主(2012-06-10):
自己买了高频设备。
40cr材料,高频到50度以上。
为什么每次淬火后总是达不到硬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好吗?
急着自己处理好交货。。。

拜托拜托,谢谢。。。

设备厂家说水不够大,冷却有问题。  该如何冷却呢?

网友A:
高频好像没那么硬吧,你试试渗碳淬火呢?

游客

网友:
40Cr含碳量不小了,還滲的進去麼

网友:
水压达到1-——3个大气压,移动速度是不是太快?材料有没有问题?冷却水必须用水泵加压,工作时那可是水花四溅啊!

网友:
硬度不夠排除材料原因的話,一個是加熱不到位,一個是冷卻不對,手冊上說要加熱到830~860°C用油冷能達到大於HRC55的硬度,這只是個參考,實際需另外試驗的

游客

网友:
40Cr能渗碳的,但一般不用这种办法.
水冷速度更快吧

网友:
淬火硬度不够主要是加热温度低或是冷却不足,如果这两项都确定没有问题的话,要查下零件的表面状态,加热时间过长会有表面脱碳发生的.

游客

网友:
話說感應淬火的話一般來不及脫碳的吧

网友:
40Cr感应淬火硬度一般在54-60,淬火温度低是硬度低的主因,调到橘黄色试试(920-980度)

游客

网友:
所以手冊上是要求油冷
温度超过850水冷容易裂纹.
40Cr調這麼高不會過燒么

网友:
高频这个硬度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好像没那么硬吧,你试试渗碳淬火呢?

试试 中频淬火呢?

网友:
没问题,做过

网友:
用好富顿251淬火介质

网友:
浓度2.1(*2.5)

网友:
频率提高,有利于提高硬度,感应器于工件距离太近会降低硬度(过热),同时加热时间太长会降低硬度,喷水位置,压力(0.1-0.4MP)流量,是否及时。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样

的问题,材料也是40cr的,一个销子,下半部高频,硬度要求40-45.我也是硬度总达不到。而且高频淬火,居然芯部和表面一样也有硬度。
温度调高了会有裂纹,断裂。低了硬度达不到。我是水冷的。不过水不是循环水。还有和电压有关系吗?
请教有哪些为题影响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样

当频率低了容易透热,另外工件与感应圈间隙大或设备功率小了,零件加热时间会长也能心部淬硬.水温不要超过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