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水刀低压下降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0):
flow水刀低压下降慢,细水柱出现不了,找正,更换新喷嘴,比较麻烦,因为你不知道喷嘴装的正不正。高压一切正常。哪为高手给预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你指的“降慢”是切割速度吗?
如果你的宝石和砂管装上后,打出的水是发散的,那就是水头发散不聚焦造成能量减弱,势必造成切割能力下降,所以需要解决聚焦的问题。这个原因大致和砂管、宝石喷嘴、刀头体的磨损等情况有关。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要确保打出的水是细水柱(聚焦状态)。如需要进一步咨询,可以加我QQ:256 3969

楼主:
NO,  不是切割速度。点低压后、 压力下降慢。你说的这几种原因我了解。

网友:
FLOW配件我们公司也有呀,你可以来电了解下。

楼主:
还是个大美女啊  来这搞销售来啦?

网友:
教你一个办法。机器开低压,再开高压,开水。赶快把高压切换到低压。传说中的细水柱出现了

网友:
我的好像不用呀,开低压,吧自动控制转到手动就有了。麻麻点的感觉。水柱细细的。有点像穿孔机的水柱。

网友:
等你换了开关阀维修包。可能会出现低压没有水线的情况

网友:
看机型
1:如果是WJP,应该是PCV的阀芯套件磨合有问题,更换就好;
2:如果是IFB机型,可以优先检查泄压阀,如果更换泄压阀继续无效。再仔细检查止回阀阀芯,尤其是止回阀内的弹簧。
祝你好运!

网友:
更换太浪费了。PCV这个东西正常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