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套就是一块圆钢拥有内外螺纹么?螺套一般用在那啊?

楼主(2012-06-11):
螺套就是一块圆钢拥有内外螺纹么?螺套一般用在那啊?

网友:
看你需要哪一种的,我看到过有两种,1:内外都有螺纹的,适合于有很大温度变化的设备上。2:弹簧型的,适合于温度变化不大需要修复内螺纹的地方。

网友:
这种问题搜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