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如何加工带台活塞杆,如图

楼主(2012-06-11):
现在考虑使用无心磨磨削活塞杆 。增加效率,但是没有用过无心磨 。不知道能否加工带台的工件 ,请实际使用过的师傅指教,加工精度不是很高,性价比高的无心磨该选择哪一家的,什么型号,大概什么价位 谢谢  图是简图,工件总长1200毫米,需要磨削的是直径45的位置,表面粗糙度0.8

网友A:
有Φ50的轴肩,你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Φ50的轴肩,你怎么处理?

难点就是杆头有台阶,而且是铣出扁了,不知道怎么磨

网友B:
表面粗糙度0.8,为什么不考虑下比较好一点的数控车,以车代磨呢?
效率不会比无心磨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点就是杆头有台阶,而且是铣出扁了,不知道怎么磨

轴肩用来定位肯定是去不了的,如果粗糙度是0.8的话确实可以用车削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粗糙度0.8,为什么不考虑下比较好一点的数控车,以车代磨呢?
效率不会比无心磨慢吧。

细长杆 你说用多少钱的数控车能加工,要上跟刀架的,小本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肩用来定位肯定是去不了的,如果粗糙度是0.8的话确实可以用车削实现。

如何实现 刀具 切削参数 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实现 刀具 切削参数 望指教

表面粗糙度=1000*(每转的进给量的平方/8*刀具刀刃半径R),主要还是看设备给定的参数,影响粗糙度因素很多,比如材料硬度、切削液等,可以先拟定工艺试制看看效果。

楼主:
纸上谈兵啊

网友:
你好,我就是搞无心磨http://www.zgwxm.com的,如果你的产品用无心磨来加工,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但你的产品太大、太长了,因为此种带台阶的工件要用切入磨的方法来磨的,恐怕无人操作得了。打中心孔用外圆磨来磨吧,大工件外圆有优势,小工件无心磨有优势的。

网友:
这是用外圆磨床干的,别想用无心磨干了。

网友(2014-02-08):
直接外圆磨多好,为啥用无心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