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无心磨加工带台长轴?

楼主(2012-06-11):
工件简图如图,需要加工直径45的位置,粗糙度0.8 ,公差要求不高,如何使用无心磨加工 国内哪家的无心磨性价比高,价位多少?

谢谢。

网友:
得多大的砂轮呀

游客

网友:
哈哈,1158,的确够大,可以咨询无心磨厂家,不过感觉这种活量大不到那里,还是老老实实做的了

网友:
为什么要无心磨床加工?一般的外圆磨不可以吗?

网友A:
一般外圆磨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外圆磨应该也可以吧

外圆磨震动,磨得慢

网友:
可以直接买磨好的原材料加工,或者先魔一根45的轴在加工可以把

网友:
你的问题在另一机床版块已经给你回复过。真是要买无心磨的话,可以到http://www.zgwxm.com里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