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商说是车床的系统(广数)计算跟不上,我认为是进给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材料表面是铝(101A), 车球面后有一圈圈的车刀痕,加工商说是车床的系统(广数)计算跟不上的问题,我认为是进给的问题,有没有可以消除的办法或者减少刀痕,因为车完后要镀层,车刀痕很难掩盖。

网友:
进给小点

网友:
是否可以改进下车削速度?

网友:
使用圆头车刀!~

网友:
加工商说的有点道理 60%的原因是这样 差补和系统的分辨有关系
40%的原因是 你给的价格不合理 (这也是很关键的因素 ) 刀具不合理

网友:
个人认为车刀和进给!!!!!!!

网友:
我认为也是切削参数不对,还有就是刀具的选用,可以选刀尖圆弧大点的,或在不干涉的情况下选用球到,应该会很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会跟加工商谈这个问题、

网友(2012-07-21):
车刀和进给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车的R不是很大的话,那是你机床机械精度不好,或者说丝杆精度,丝杆轴承,联轴器,主轴轴承,导轨精度。
R有几百的话,系统计算精度是有影响的。

网友:
用圆头车刀,你用的是分进给还是转进给啊,最好还是用转进给比较好一点,可以试一下

网友:
广数老的系统是没有刀尖圆弧补偿的,你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没刀尖圆弧补偿导致的,广数980的就有了刀尖圆弧补偿,刀尖圆弧补偿是一种功能指令,在程序中要用这个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又增加了一点知识。

网友:
除了楼上几位社友的意见外,我在补充一条 你机床预读的程序段太少了。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

网友(点评):
以前用广数928TE 2车连续螺纹时,系统没预读功能 接刀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