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使一个竖立直杆(约重2KG)每次转动0.5度,用步进电机控制,请问怎样实现?

楼主(2012-06-11):
需要使一个竖立直杆(约重2KG)每次转动0.5度,用步进电机控制,请问怎样实现?
主要是竖杆和步进电机的机械连接部分不清楚,请指点,谢谢!

网友:
常用的应该是齿轮传动;要求不是特别精确的话啮合型带传动也行。

楼主:
是的,应该用齿轮传动,竖杆和步进电机的机械连接用齿轮传动,请问能画个示意图吗?大概应用多少齿的齿轮(组)呀?
需要竖杆能360度转,每次转0.5度。
360*2=720齿的齿轮? 请问 有这种齿轮吗?

网友:
机械部分采用齿轮传动,步进电机主轴安装编码盘,用传感器监测,根据编码盘确定齿轮组传动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用齿轮传动,竖杆和步进电机的机械连接用齿轮传动,请问能画个示意图吗?大概应用多少齿的齿轮(组 ...

汗,又不是使用一个齿轮,一般使用几组齿轮

网友:
结构就是这种,具体参数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灵活处理

网友:
2kg重可以电机直接驱动。

楼主:
高手能帮我做出来吗?pc+串口+步进电机控制器+步进电机+齿轮组+竖杆(中间4项淘宝上买),在PC上发串口指令,转0.5度,竖杆就转0.5度;转30度,竖杆就转30度。实时显示当前竖杆位置(0度-360度)。
请加我QQ详谈。

网友:
你步进电机步距角多少,也就是说你一个脉冲转多少度的步进电机,还有你的驱动器如何细分的.

网友:
用蜗轮蜗杆吧,,,再用伺服电机控制蜗杆旋转角度,

网友:
我真是服了那几位了,还叫人家用几组齿轮减速
步进电机最常见的两相步进电机,每圈是200步,就是360/200=1.8度算上驱动器细分的话,每步可以分成2,4,8,16-256细分,不过那个不是很准
你可以用一组18:5的减速齿轮或者蜗轮蜗杆来做,也可以直接在直杆上接编码器,转多少度直接读出来,具体的方案太多了,但是切记,别用720齿的齿轮啊,我怕你那齿轮大到装不下
具体怎么做,要看你的精度,转速,功率,成本等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