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合金缸体,行业共性难题:顶面气渣孔

楼主(2012-06-11):
我司主要做汽车的铝合金铸件,其中包括压铸铝合金缸体,目前已经批产3年了,整体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0%以上。但是有一个质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缸体的顶面气渣孔。

问过其他的厂家,也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缸体顶面是与缸盖的连接面,对这个部位的要求较高,在高压区要求不能够有气渣孔存在。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

前期我们通过在缸套处加过集渣包、降低过缸体顶面的加工余量、使用过充氧压铸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效果。

希望做过压铸铝合金缸体的大侠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冷却速度过快导致的气孔,你可以在下面加保温包!

能否说的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B:
压铸的产品一般都有这情况,我也是知道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铸的产品一般都有这情况,我也是知道点解

 最主要的是这个缺陷占现在所有缺陷的60%,对于这个问题很悲伤呀。

网友:
虽然不是专行,但是铸造的工艺确实很重要,.........

网友C:
真空抽气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抽气用过没

用过的,1600以上的机台我们都在用,不过模具上用的是“搓衣板”式的那种结构,后期想引进GF阀。

楼主:
论坛里的压铸大虾怎么那么少呀,怎么没有人来讨论一下呀

网友(2012-08-05):
给你个思路:1、浇口位置设置,2、冷却控制。前提铝液熔炼无问题。
意大利同行在做这个产品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
只接触过铸铁。对铝合金压铸不熟悉,不过看这形状这么不规则,觉得应该是渣孔,而不是气孔。

网友:
呵呵在学校中学铸造的本来就很少,精通的更少,毕业后用到的更少,一般都会改专业,所以懂得人比较少

网友D:
砂型里面预埋钢板

网友E:
我干过通用的缸盖没见过有这种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干过通用的缸盖没见过有这种缺陷.

我说的是压铸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型里面预埋钢板

老大,我做的工艺是铝合金压铸

网友(2013-01-23):
引用 楼主:
用过的,1600以上的机台我们都在用,不过模具上用的是“搓衣板”式的那种结构,后期想引进GF阀。

模具照片上张讨论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