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画齿轮比较好?

楼主(2012-06-11):
现在我在用CAXA,能够输入参数自动生成齿轮,但是这些参数中没有齿侧系数,也没有公法线和分度圆齿厚
有什么画图软件或者说插件除了输入的参数里面有齿侧系数和公法线、分度圆齿厚的?

网友:
找cad外挂吧,

网友:
CAXA内不是有个自带“应用程序管理器”吗,在文件--应用程序管理器里,里面有三个插件,其中有个“零件”插件,里面的就是齿轮,设计,到最后出来的参数比较全。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