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铜管用什么刀最好?

楼主(2012-06-11):
切铜管后,内孔,外端都有毛刺,用什么刀倒掉刺最干净?用什么刀切断,断面最光滑?请高手赐教。感谢在先了。

网友:
用管刀切割,属于无屑加工。不过,有缩口现象。

网友:
好长时间之前在一家公司,一台机器是将盘料,校直,然后按一定长度切开.切的方式是三片直径约25MM的刀沿着铜管高速旋转,并不将铜管切断,在切到一定程度下,将铜管轻轻拉一下,就断了,这个工艺是没有毛剌。具体刀的结构,时间长,也忘了

网友:
自动铜管割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