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x向变小,一直规律的变小,怎么修

楼主(2012-06-11):
沈阳的经济型数控车,928系统,加工一段时间尺寸突然变小0.4毫米(直径),补偿后,加工一段时间又变小0.4毫米。。。。一直变小 ,打表还有电机联轴器做记号发现是同样的坐标,电机转的位置有变化 ,所以排除机械故障,电气这东西就不懂了 ,请问该如何修理

网友:
电气不太可以能坏吧,可以驱动器对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驱动器有问题。
觉得机械出问题的可能大,建议检查丝杆,还有间隙补偿对的么。

网友:
不知道,,,没有搞过这种

网友A:
联轴器的问题比较大,是刚性联轴器还是柔性的,柔性的联轴器你标记做的是电机侧还是丝杆侧
还有就是丝杆有没有固定住,丝杆螺母有没有松动,角接触轴承的盖板有没有松动

网友:
是不是机床有间隙啊

网友:
哥们你换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
机械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的问题比较大,是刚性联轴器还是柔性的,柔性的联轴器你标记做的是电机侧还是丝杆侧
还有就是丝杆有没 ...

标记的是联轴器电机侧的,联轴器中间也划线标记了 ,联轴器中间有塑料 不知道是刚性还是柔性 ,联轴器的螺丝都用加力杆紧固了,x轴的托板也顶表了 。同样的坐标表差20道,观察联轴器的标记确实也动了。还不能说明是电机转动的位置出现错误吗

网友:
电子齿轮比的问题,调整参数(系统参数或驱动器参数)

网友:
丝杠的间隙补偿?我们这的加工中心曾经出现过加工的孔距比程序中的小,可以调丝杠间隙(一般不要动)

网友:
差这么大的尺寸,测一下是不是轴承窜动。

网友:
“用表打差20道?”
换成直径就是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