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中 relief valve 和 unloader valve 液压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6-11):
我们有一台国外进口的设备,其中的液压系统用到了relief valve 和 unloader valve 两种液压阀,都安装在泵的出口处,如图中序号2和3所示2为pressure relief valve,3为unloader valve。序号7为flow rate control valve,是一个调速阀吗?哪位前辈用过这样的液压阀?

楼主:
图中2为安全阀,3为卸荷阀或调压阀,2和3上的虚线表示液控2和3的开启压力,这样理解对吗?请有经验的老师帮忙解答下。

网友:
国外的设备坏了维修起来比较麻烦呀,很多配件国内甚至都没有。

楼主:
您说的很正确。现在维修找不到配件,需要解读他们的原理图。

楼主:
图中序号3的液压阀哪位前辈用过?请指导下。

网友A:
3和4组成了一个卸荷溢流阀,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时顺序阀打开系统卸荷,低于80bar时双泵一起供油,这个华德就有,就是不知道你的连接尺寸

网友:
漏上说的有理!我们看看系统压力达到8MPA顺序阀泄压。一旦泄压它就打不开单向阀。我们这时候高压泵一直在工作,外控口打开3号顺序阀使的泄压。 推动14油缸电机最大转速工作。压力升到20MPA溢流阀卸荷,2 3应该是外控卸荷线接7流量控制阀 它就向溢流阀主阀芯阻尼孔一样的感觉。开口的大小 决定主阀芯的动作距离,卸荷的大小。它的压力应该在(8-20mpa)3的卸荷线和7是不通的。要看的你阀是什么样子的 在下思考了的好久。因为在下基本原理还没搞懂。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和4组成了一个卸荷溢流阀,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时顺序阀打开系统卸荷,低于80bar时双泵一起供油,这个华德 ...

谢谢您的回复!
我还是不太明白,请教之:
1、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 时,序号4单向阀下面的虚线控制序号3溢流阀泄压。此时,序号14的液压油缸推动发动机油门拉杆,发动机转速升高,低流量高压回路在工作,当系统压力超过200bar时,序号2的溢流阀开始泄压,使系统稳定在200bar的压力下工作;
2、当系统压力低于80bar的时候,大流量泵和小流量泵工作工作;
3、序号2和序号3上的虚线表示外控口吗?
4、序号7是一个什么阀?
我上面的理解对吗?

另外,您说的是华德有序号3和序号4集成的卸荷阀吗?

游客

网友:
个人认为序号7是一个选择,通过7的流量控制2和3的卸荷,使系统压力在80和200之间切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还是不太明白,请教之:
1、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 时,序号4单向阀下面的虚线控制序号 ...

你的理解和我说的是一样的,序号7好像是一个三通选择开关,但是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这个系统就复杂了,处于图示位置时,此时序号3是不能开启的,此时LF和HF泵将同时高压输出,如果处于反向位置3处于开启压力,但是因为有序号4中的单向阀的作用,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时HF泵将卸荷,而且系统压力因序号2不能卸荷,所以系统压力将有可能达到最大值,有图片的话发过来看看,活着更详细的资料,还有设备运行的工况。序号7是个关键元件
   华德确实有序号3和4组合在一起的阀,型号DA10-1-50B/100-10-Y/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和我说的是一样的,序号7好像是一个三通选择开关,但是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这个系统就复杂了,处于 ...

谢谢你的回复!最近忙很久没来论坛了。过几天我把资料发给你,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B:
这个系统似乎不能工作,因为单向阀11#件安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最近忙很久没来论坛了。过几天我把资料发给你,一起学习学习。

好呀

网友:
我认为这套系统的关键是7,7应该是负责一个80到200之间切换的!泵虽然是2个,我个人认为是1台在工作,另一台卸荷!

网友:
应该是高低压工作回路,低压大流量控制行程,高压小流量进行保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似乎不能工作,因为单向阀11#件安装反了。

你没理解。

网友:
relief valve :溢流阀,unloader valve :卸荷阀,这两种阀的差异在于:1,响应时间;2,功率。

网友(2012-08-24):
本人少见7这种流量控制阀,但在此我想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希望大家多加讨论。对于7流量控制阀的用法,本人认为如图所示时,则2阀处于卸荷状态,而3阀处于正常溢流阀的作用之下 ,即当系统压力高于80bar时,3阀卸压,使系统压力稳定于80bar,而此时控制泵的流量的油缸向下运动(如图方位),则泵输出的流量比低于80bar时要大,所以液压缸处于80bar低压快速运动。而当调节流量控制阀7顺时针旋转90度时,则3阀处于卸荷状态,而2阀作为正常的溢流阀,即为安全阀,则当系统压力低于200bar时,则油缸处于低动作,但当系统的压力高于200bar时,则2阀便发生卸压,使系统的压力维持在200bar的压力下工作,且此时由于高压的作用下,使变量泵的斜盘倾角变大,所以油缸处于高压快速运动。当如图所示的流量控制阀逆时针调速90度时,则2、3两阀只处于卸压状态(不卸荷)。若有相关资料请发至我的邮箱,望与各位深深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