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蚀方案:双相钢机加缝隙成本太高,镀钛,加电流保护等又不了解

楼主(2012-06-11):
有一台设备,过滤罐,里面有过滤网(是用盘条拉成楔形,焊接而成,如图1),缝隙1毫米多点,以前用304,对付一般的污水没问题,现在要做的项目矿化度4万左右,比海水还高,而且是氯化钙水质,氯离子浓度高,所以,316L也不能用,想用双相钢,但没有做双相钢盘条的。

其它构件是碳钢,刷防腐,但这个因为缝隙小,无法采取此种方法。

考虑 双相钢机加缝隙,成本又太高。  也在构思诸如镀钛,加电流保护等,但不是太了解。

看大家是否有好的建议。。使用年限就以5年算。使用温度:30----60°。污水含油,原油,200PPM以下,加药反应为絮体,进行过滤。

网友:
值得关注一下

网友A:
要保证五年的寿命,钢材基本都不可以了,

你这个是间隙腐蚀,是腐蚀中比较厉害的一种,设备寿命非常短,你应该考虑用非金属的材料,比如碳材料,那个比较耐磨也耐腐蚀,我用这些东西,

假如非用金属材料,要做表面离子出来,比如渗碳化硅这类材料,还要保证一个厚度,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五年的寿命,钢材基本都不可以了,

你这个是间隙腐蚀,是腐蚀中比较厉害的一种,设备寿命非常短, ...

成本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东西较大,是2.6与1.6米的高3米的网筒套在一起,中间加滤料。。还有一定的变形,比如填料压实时的挤压与回弹。

碳材质不懂。而且,碳材质做网是不是成本与技术上不现实?

再者,双相钢也不行吗?  因为后端是超滤等工艺,也是用得双相钢。

网友:
双向钢好一些,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间隙腐蚀,这个特别厉害,阿拉玩海水相关的东西,了解这个,鬼子多用钛材料,但也不是一般的TC4,是耐磨的钛材料,其它东西多是碳相关的,

我用过离子渗透的,特别贵,工艺复杂,一般的厂子玩不了,渗透的离子浓度不够,最终也不能避免空穴问题,

游客

网友:
哦,是这样。还真不好弄了。

楼主:
现在又询了一些厂家,因为量比较大,双相钢可以做,但是具体的牌号因为大家都不懂,不太好确定。

那么 用双相钢加外加电流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A:
有效果,但腐蚀的均匀性也不好把握,腐蚀是一个复杂的化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果,但腐蚀的均匀性也不好把握,腐蚀是一个复杂的化学问题,

谢谢您

主要是客户的承包期20年以前到,投产怎么也明年,甚至后年了,客户也不愿意多花钱。

刚才也想到一家MED厂家,采用钛管与铜管的组合,用于海水淡化。我也在想他的铜管的寿命,因为海水浓缩一倍后,矿化度在6、7万了

或者说,镀钛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主要是客户的承包期20年以前到,投产怎么也明年,甚至后年了,客户也不愿意多花钱。

镀钛不可行,用就只能用钛管,钛管寿命不够,用锆管,

铜应该是白铜,其它铜也不行,

楼主:
那还不得把老板的裤衩子都赔里面?

网友B:
一般来说,双相钢没有奥氏体钢耐腐蚀。听名字就晓得了。

如果不用钛材,可以试试高铬镍不锈钢(如00Cr20Ni18Mo6CuN,00Cr20Ni25Mo4.5Cu等),一般高耐蚀、高温环境中用的较多,比如航空、电力、化工、化学热处理中,就是比较贵,是一般不锈钢的三倍以上。

为节约成本,可以先用部分材料做个小件在使用环境中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双相钢没有奥氏体钢耐腐蚀。听名字就晓得了。

如果不用钛材,可以试试高铬镍不锈钢(如00Cr20N ...

就是超级钢吧?  就没敢想这玩意。  老板的裤衩子真不能给扒掉啊

问题的关键是 项目不在国内,水样的获得是很不容易的,就算将来去现场试验,周期可能也不允许。因为客户要求尽快上设备   因为他们要在这几年内利用这套设备节约的买河水的钱来收回投资  否则 他们也不上这设备了

他们领导也说了:能不能可以不那么先进  便宜一点?   所以 最好能有个折中的办法 糊弄下这5、6年来 就好了

游客

网友:
不晓得还叫超级钢,这类钢在那些环境中其实也只能算通用型,价格相对便宜的了,材料也好找些,毕竟都在用。

楼主:
钛材料的话 价格没太了解  而且  制网的话  需要将楔形丝焊接  钛的焊接听说是很麻烦的

网友C:
做个破过滤器,你这样整,我要是你老板就先开了你,其实你这个就是普通的筛板,没必要设计的这么精密啊,这类过滤器国家是有标准的,形式也很多。

游客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破过滤器,你这样整,我要是你老板就先开了你,其实你这个就是普通的筛板,没必要设计的这么精密啊,这 ...

筛板倒是普通的筛板  只是材质普通的不行

304几个月就完蛋

你对高矿化度、高氯根的威力不是太了解吧?

楼主:
询了下价格 钛比双相钢贵三分之一,也许可以接受

游客

网友:
2205 9万多 钛 12.5万 316L 3.6万
你用哪种牌号双相钢?钛合金非常贵,哪是1/3哟,看网上钛板都120-300多/kg,而不锈钢叫价30/kg,双相的不一定比普通不锈钢贵很多。

网友D:
浸塑最简单了,成本也很低。

游客

网友:
还有一点 也是因为 缝隙只有1毫米,涂层厚度限制 。。其它部位用碳钢,刷环氧
万一不牢固 开裂 掉块 腐蚀是很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筛板倒是普通的筛板  只是材质普通的不行

304几个月就完蛋

这个要看氯离子含量了,2万以下用啥材质都问题不大,超过2万的最好用316或444,矿化度10万的我都做过,具体看什么成分对腐蚀影响并不是非常大。我猜你要要做的这个是在钻井平台上用的过滤器,核桃壳或金刚砂类的过滤装置,还是劝你先翻下相关的规范,在看看别人说怎么干的,这个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没必要整的这么复杂。拖拉机没必要按火箭的精度和可靠性做,

网友:
444的屈服强度相当于碳素钢的1.5倍,玻璃钢的6倍,对于耐震,耐积雪,耐风压,耐冲击等具有出类拔萃的优良性。该钢种的塑性,韧性较好,适于拉伸,轧制成型和冲压制造.特别是耐应用腐蚀是最优异的,在高的氯化物介质中耐蚀性能优于普通铁素体不锈钢和奥运会氏体不锈钢,一般不产生氯化物的应力腐蚀破裂.在加入Ni,Ti,Mo等元后,提高了耐孔蚀和缝隙腐蚀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氯离子含量了,2万以下用啥材质都问题不大,超过2万的最好用316或444,矿化度10万的我都做过,具 ...

行家

不过不是在平台  是在陆地 采油水处理  发一份水质报告 您先帮着看看  标准规范我想办法去找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种牌号的双相钢2205(中国一重生产的)用在氧化反应釜,来先學習下.....

游客

网友:
问了下做网的,因为钛材料较常规,考虑到供货,工艺,密度差等,可能用钛还合适一点
我和你说过的那种,手册上有比较,不比钛差,也就9w多
这个也了解了一下了 9万多一吨 打算也是用这个 不过既然掏了这么多钱 不如用钛 心里踏实

网友C:
你这种水很平常了,用304就没问题,关键是筛板不能那么设计,会有间隙腐蚀。另外我看你这水质很不错了,估计是改性过的,油达到了A1级标准了,也就在除下悬浮物,但你这种形式的过滤器不太适合做精细过滤的。就算是添纤维球或纤维束也不行,建议你在考虑下,现在油田的专家很多,你这个估计连方案论证都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水很平常了,用304就没问题,关键是筛板不能那么设计,会有间隙腐蚀。另外我看你这水质很不错了,估计 ...

因为后段用膜工艺 用得是双相钢  所以 比照着也打算用双相钢

这个过滤器后面还有其它过滤器   至于过滤性能 是我们这里其它人做得

项目到手的可能也不小  所以 先前期准备一下   就算做不成 也算我增长点认识

至于专家  有时候  也会睁一眼闭一眼  打哈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后段用膜工艺 用得是双相钢  所以 比照着也打算用双相钢

这个过滤器后面还有其它过滤器   至于过 ...

油田污水用什么膜呢,超滤,反渗透,弄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田污水用什么膜呢,超滤,反渗透,弄不懂了。

超滤加纳滤   后期利用原有的离子交换等 用于锅炉用水   这一段是别家做得  按道理说 油田没有大规模应用膜  只不过  专家利益倾向了   我们本想用MED  低温多效蒸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滤加纳滤   后期利用原有的离子交换等 用于锅炉用水   这一段是别家做得  按道理说 油田没有大规模应用 ...

锅炉用水最好还是做RO,油田污水矿化度高,后面加的阴阳床一类的效果不好。做多级闪蒸成本非常高,最少一吨水也得30块钱。这些技术之所以在油田没有大规模应用是因为都有致命缺陷,油田以前也上过很多项目,都不成功,失败的教训惨痛啊。现在都没人敢玩了。

网友E:
不锈钢加盐浴热处理

游客

网友:
主要还是倾向于用好材料 反正利润是许可的 技术不行 只能多花钱买安心了 同时 也是因为不可能更换、修补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炉用水最好还是做RO,油田污水矿化度高,后面加的阴阳床一类的效果不好。做多级闪蒸成本非常高,最少一吨 ...

本来是RO   但 由于原有一套河水处理系统  所以 只要求把水做到河水标准,于是用钠滤。也是客户考虑承包期不长了,不愿意多投资,能省则省。

而由于油田不同于外面 蒸汽成本低  热力成本吨水5块钱以内   所以 用MED本也可以  不过 有些人倾向于膜   至于河水价格 简直是天价  大概在30一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加盐浴热处理

`
yhrcl

网友(2008-08-28):
QPQ盐浴技术
       “QPQ”是英文“Quench—Polish—Quench”的字头缩写。原意为淬火—抛光—淬火,在国内把它称作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其中“盐浴复合”的含义是指在氮化盐浴和氧化盐浴两种盐浴中处理工件。QPQ盐浴复合热处理技术既可以使工件几乎不变形,同时又可以大幅度提高金属表面的耐磨性、抗蚀性,是一种新的金属表面强化改性技术。这种技术实现了渗氮工序和氧化工序的复合,氮化物和氧化物的复合,耐磨性和抗蚀性复合,热处理技术和防腐技术的复合。
常用材料QPQ处理工艺参数及渗层性能

材料种类

代表牌号

前处理

氮化温度

氮化时间

表面硬度

化合物层深

低碳钢

A3,10#,20#

575℃

0.5-4h

Hv500-700

15-20μ

中碳钢

45#,40Cr

不处理或调质

565℃

2-4h

Hv 600-750

12-20μ

氮化钢

38CrMoAl

调质

570℃

3-5h

Hv 950-1000

9-15μ

铸模钢

3Cr2W8V

淬火

570℃

2-3h

Hv 950-1050

6-10μ

挤模钢

H13

淬火

570℃

3-5h

Hv 950-1100

6-10μ

热模钢

5CrMnMo

淬火

570℃

2-3h

Hv 750-900

9-15μ

冷模钢

Cr12MoV

高温淬火

520℃

2-3h

Hv 950-1100

6-15μ

高速钢

W6Mo5Cr4V2

淬火

550℃

15-45m

Hv 1000-1200

-

不锈钢

1Cr13,4Cr13

570℃

2-3h

Hv 900-1000

6-10μ

不锈钢

1Cr18Ni9Ti

570℃

2-3h

Hv 950-1100

6-10μ

气门钢

5Cr21Mn9Ni4N

固溶

570℃

2-3h

Hv 900-1100

3-8μ

灰铸铁

HT20-40

570℃

2-3h

Hv 500-700

总深度100μ

球墨铁

QT60-20

570℃

2-3h

Hv 600-800

总深度100μ

QPQ盐浴复合处理是一种先进的金属表面强化改性技术。将工件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熔融盐液中先后进行处理,使多种元素同时渗入金属表面,形成由几种化合物组成的复合渗层,使金属表面得到强化改性,耐磨性、抗蚀性和耐疲劳性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QPQ盐浴复合热处理技术实现了渗氮工序和氧化工序的复合,氮化物和氧化物的复合,耐磨性和抗蚀性复合,热处理技术和防腐技术的复合。QPQ盐浴复合热处理技术具有无公害、几乎不变形等优点,经QPQ处理后,中碳钢的耐磨性可以达到常规淬火的30倍,低碳钢渗碳淬火的14倍,离子渗氮的2.8倍,镀硬铬的2.1倍。中碳钢的抗蚀性比镀硬铬高20倍以上,远远高于镀镍,达到铜镍铬三层复合镀的水平,甚至比某些不锈钢的抗蚀性还高。

网友D(2012-06-20):
引用 网友D:
浸塑最简单了,成本也很低。

浸塑PP 或PVDF, 我们不锈钢浸塑的零件在王水里面用过,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7-03-24):
用镀钨合金呀,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7-05-10):
引用 网友D:
浸塑PP 或PVDF, 我们不锈钢浸塑的零件在王水里面用过,都没有问题。

王水对塑料类不腐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