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上的这种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2-06-11):
球上的这种孔如何加工?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用四轴数控铣床,加锥度铰刀....

游客

网友(2012-07-22):
楼下的评论太扯蛋了吧。明明就是圆球上,上下相连的两个有3°的椭圆。正中间就是一个正圆。被你说成这样。画的怎么不对了。你用3d软件画画不就知道了。
图纸有问题!要是打孔的地方是个平面,哪俯视图应该有条线要显示出来 ,要是是个圆柱,那么应该有相贯线,圆柱也没有尺寸,俯视图也不应该是个圆(椭圆)。

楼主(2012-06-11):
偶们没有那么先进的设备,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量多,长久的的话做个夹具吧,用一般的数控车床可以解决了,夹具不是很难做

网友:
这个论坛没什么人啊

网友:
如果是老加工师傅的话,可能会自制一把专用刀具加工....

网友B:
看你的量吧,不多的话,普铣就办了,打孔时先做工艺用的小平面,打好孔后锥铰刀铰孔

游客

网友(2012-07-22):
就是。看清楚图纸啊。工程师们。这个用四轴加工吧。或者有精准的分度头。用3轴cnc洗洗就可以了。
图纸上的锥孔是腰形孔,锥度铰刀能直接铰出来吗?

网友(2012-06-11):
这个得要专用夹具吧

网友:
不同的机床就用不同的工艺 如果是我以前的厂  直接就在普铣上面搞出来了

网友(点评):
请指教。牛人就是多。你说说怎么搞法

网友:
楼上的朋友,怎么看的图啊,锥绞怎么绞啊,只要是单件或数量不多的话,可以上普铣上干,批量大的话就上加工中心

网友C:
又有一个好问题。这叫异形内孔,采用普通车床加工装车削,6分钟一件。很高兴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用普通车床,配以专用的工装和夹具,车削即可。

网友:
刚学加工,应该用第四轴,钻眼,在铣,一次成型

网友:
还有,楼上说的,锥度角刀,感觉也可以,

网友(点评):
看错图纸了

网友:
做一胎具,两台钻床,一次装卡,一钻一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量吧,不多的话,普铣就办了,打孔时先做工艺用的小平面,打好孔后锥铰刀铰孔

你可以两面铰啊,如果你怕精度不行,那就做套夹具或上数控什么的都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用四轴数控铣床,加锥度铰刀....

大侠:锥度铰刀貌似不行吧!下面的图上明确标示锥槽宽10的,两侧面应该是平面没有锥度的!个人愚见打孔后用侧铣刀靠,量大的话制作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锥度铰刀貌似不行吧!下面的图上明确标示锥槽宽10的,两侧面应该是平面没有锥度的!个人愚见打孔后 ...

好像我真的看错图纸了,应该是一个带椭圆的锥度扁孔.......谢谢指正!!

网友:
高精度的手工是不好搞地,还是加工中心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正如17楼所说的,这个异形孔用铰刀是不行的,这个孔不是单纯的圆锥孔。

零件数量在100件左右

自己的打算是这样的:加工完圆孔后,将零件装夹在向上倾斜3度的夹具上,然后上铣床加工,一个孔就要装夹四次。暂时是这样打算的,还没有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有一个好问题。这叫异形内孔,采用普通车床加工装车削,6分钟一件。很高兴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请教大侠,车床上如何装夹、加工这个异形孔?谢谢

网友:
数量多要做夹具,在立铣上加工。锥铰刀不可用。

网友E:
钻床上安分度头弄好一个通孔,然后再用锥度铰刀铰。转180度在铰。做比较少的还行噶

网友(点评):
看到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会的了。O(∩_∩)O谢谢,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扯淡

网友:
大量生产的话做个专用夹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床上安分度头弄好一个通孔,然后再用锥度铰刀铰。转180度在铰。做比较少的还行噶

看明白图纸2回答

网友(点评):
只看到上面了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正如17楼所说的,这个异形孔用铰刀是不行的,这个孔不是单纯的圆锥孔。

零件数量在100件 ...

不用垫3度的,你可以把普铣的主轴搬3度啊,很简单的,一件活搬两次就搞定

网友:
镗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用二个装刀具的头的机床,工件在中间。

网友:
做个工装夹具,数控车床搞定。

网友F:
前面友友们提的方法不可行,看过此图,俯视图显示,孔是由一个长轴逐渐变短,短轴不变的椭圆变化到为有公差的圆,找个小型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吧,精加工采用球刀,还得由水平差不多的实施者做。贴主发帖不全,技术条件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友友们提的方法不可行,看过此图,俯视图显示,孔是由一个长轴逐渐变短,短轴不变的椭圆变化到为有公差 ...

我们拿到手的图纸就是这样的,请问缺少什么技术条件?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拿到手的图纸就是这样的,请问缺少什么技术条件?

我想到2个方案,1,做夹具,数控直接打孔,2个锥度直接镗出,完工,时间顶多45秒。
2,定做钻铰刀,打穿就铰掉,反面内孔定位再铰。这个可能成本高,因为刀具会磨损,修了后就会锥度不对。

网友:
应该是与轴线斜3度的圆柱孔,用车床做效率会比较高

网友:
普通机床,加工中心都能加工,先打底孔在铰孔,在倒角就可完成

网友(2012-07-12):
图纸有问题!要是打孔的地方是个平面,哪俯视图应该有条线要显示出来 ,要是是个圆柱,那么应该有相贯线,圆柱也没有尺寸,俯视图也不应该是个圆(椭圆)。

网友:
你们看图也太不仔细了?难道就一个孔这么简单?人家上面明明标注了3°,也就是说内到外孔有3°的锥度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深倒角吧!

网友:
不知道你整体这个产品有多大?可以自制2个夹头,先切掉一点球面,再反过来装另一夹头,使产品同心更好点!

网友:
上分度头  普铣上做

网友:
量大的话 建议做个工装 这个种活应该做过 可不会做工装

网友:
用普铣的话精度很难达到吧,最好是用数控车加专用工装,效率高,成本也低

网友:
大家看清图纸再发言呀。

量小建议用数控铣,量大做工装夹具普通立铣也能干,精度要靠设备保证了。

钻孔不困难,关键是进给一定要以球头中心为轴左右摆3度进给。车床干不了,锥度铰刀更扯,立铣头转角度也不对,立铣头不用动,零件通过夹具左右摆3度才是正解。

网友:
此零件从孔的进度上看要用加工中心,普通加工中心要用工装,正3度铣后转至负3度再铣。主轴可旋转的就简单了。如果孔壁表面光洁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线切割。

楼主:
正解啊,能耐心看完图纸的真不多,很多人都给当成圆锥孔了,这个3度的角现在也只能用铣床加工了

网友(2012-08-19):
这个我认为没什么难度 ,用四轴车床就可以很好的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床上安分度头弄好一个通孔,然后再用锥度铰刀铰。转180度在铰。做比较少的还行噶

简单通俗点就一把两刃铣刀加上分度头摆3°,旋转180°即可

网友:
立式坐标镗床加万能回转工作台即可解决加工。

网友:
看图,这只是两个孔成一定角度而已,坐个小工装,钻孔后摆角度用铣刀插两次就可以搞定了!不是什么锥孔!要硬要说锥孔的话,只能说是个腰形的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