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类似POM的材料

楼主(2012-06-11):
要求:有类似POM的弹性和硬度,经Co60灭菌不对力学性能及外观造成影响。
( E! _$ R' b( J2 K/ t请问,是否有类似的塑料或者经过改良的POM可以经Co60灭菌不变化

网友:
我认为,其实就是那辐射的橡胶。一般的硫化橡胶可以达到要求。力学参数可以用仪器检测出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咱们还是需要塑料件

网友(点评):
还有,硫化橡胶的硬度能和POM相当么?

网友(点评):
硬度可以检测的,我们就可以检测。

楼主:
补充下,我考虑过尼龙6或者66,但是需要用水煮的方法去增加弹性才能达到要求。类似PP、PE可经Co60灭菌可惜力学性能达不到达不到要求。求大侠们帮助,上图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注射器里面的那个活塞的类似材料呢?

网友(点评):
那个是TPE吧 贵公司有检测硬度的仪器 请问有检测过么 估计可能只有六七十左右,而POM硬度大概在100以上 而我们需求的也是这种高硬度的材料 麻烦您再想想?

网友(点评):
或者是有改良的TPE么?

网友(点评):
我们有检测仪器,但是对材料没有研究。你如果需要检测硬度,我可以帮你。但是,具体选什么材料。我就没有经验了。

网友:
选PBT+30%Fiber Glass试试,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