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件缩孔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2-06-11):
最近厂里做一件产品,现附上图片,不管怎样做,加大了冒口,通过UT测试,始终有很深的缩松。望高手指点迷津,这个产品看似简单,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啊。
我将这个产品分段计算了模数,而现在所设计的冒口也符合补缩要求,但就是达到致密的要求。目前就是还没有试采用冷铁的方法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望不吝赐教。

网友:
冷铁加冒口。肯定能搞定

网友(2012-07-15):
底部和侧面可以加冷铁,冒口建议采用发热保温冒口套,加一点工艺补贴。

网友:
冒口高度和浇注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2014-01-15):
加大冒口,两个冒口中间用冷铁隔开,冒口对应的底部铸件平面加冷铁

网友:
主要是温控问题

网友:
请教lz,看上去不像是缩松,更像是缩孔

网友(2014-05-04):
铸钢收缩率大,缩孔也大。冒口没起补缩作用,选准铸件热节位置,冒口增加直径,加工艺补贴。选择合适低温浇注。

网友:
请补充图片(目前的冒口大小)

网友(2014-09-09):
你所说的致密到何种程度,是探伤一级还是要求无缺陷,如果是无缺陷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工艺设计上,还要从化学成份、熔炼、造型材料及造型工艺上去考虑,要求无缺陷的话,如果放有冷铁的话,更会容易引起有缺陷。

网友:
建议把浇注系统图上传,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什么工艺?表面光洁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5-12-14):
肯定得用冷铁呀  看样子热节比较大  补缩不好
& I0 }2 r3 R& [6 i采用的顶注式还是底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