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廓啮合基本定律推导(不要嘲笑我,我只是个菜鸟)

楼主(2012-06-11):
设主动轮和从动轮都是刚体,转速分别为w1和w2.则在啮合处,线速度分别为V1,V2,并在啮合处作两齿廓的公法线AB。
问题1:为什么v1和v2在公法线AB上的投影是相等的?

网友(2014-05-26):
就像书上说的啊,如果两个齿轮接触点的法向方向速度不同的话,造成不能同步运动,那么就不存在传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