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制液压系统的软管,让其既美观又合适?

楼主(2012-06-11):
在液压系统中往往离不开软管,但是对于软管的长度和走向在三维设计可能与实际不符,或者是在一次装配前量一下两油口的距离然后定制胶管,但是很多情况下定制的胶管往往不合适。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配制液压系统的软管,让其既美观又合适,符合设计者的要求,请各位讨论一下!

网友:
先把位置定好 然后再量 这样就OK了

网友A:
不管怎样不能破坏54度网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不能破坏54度网格

请问 54度网格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7-19):
钢丝编织胶管的钢丝交叉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不能破坏54度网格

什么意思,54度旺哥

网友:
硬管配好了,软管就好看了!

网友: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硬件固定好后,试着布软管。不合理再改!

网友:
我来说几句:
关于软管的配置:
1.根据压力和流量选型,多大的压力选用几层钢丝的软管一般厂家都有表明,多大流量要软管内直径相配套。
2.关于转弯处尽量把弯头设计在油路板上,因为软件直头要比弯头安全行要好,而且对带有弯头的软管在高压状态下比直头软管泄露机会大一点。
3.在配置软管长度时,我采用办法是,拿一条长的软管与笔划走路线,测量长的软管路线就可以知道需求实际的软管长度了。这个办法我现在还继续使用。简单快捷。
4.对于运动的液压执行元件,要注意行程,最好机器在最大和最小行程下分别测量。(用第三点办法)
5.对于安全要求比较高的机器,特别是出口到欧美机器,人家要求安全性能比较,出了爆管伤了员工那是大事情,所以需要在软管套上钢丝套,也就是仿爆链。
5.在新机型调试时,设计人员多下车间,有时候装配软管的工人会给你很多建议,这个时候你要有耐心去听他们的建议,你需要判断和分析,合理建议要采纳,不合理的要向他们解释,要不你不尊重他们,下次即使你真的搞错了,他们也会装傻子,看你出错笑话你。
6.对与一般的液压元件泄露管规格一定要按照厂家说明说配置,例如:油泵和马达泄露管要高于油泵和壳体之上,因为这样就会让油泵和马达内部零部件充分冷却和润滑下工作,其次泄露管要减少弯曲直接回邮箱,要不会出现损坏骨架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