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可减轻普通车床工钻孔强度的改装

楼主(2012-06-11):
我是搞个体铸件加工厂的.现在,好多年轻人不想干又脏又累的普通车床工.车工不好找啊!车工累,主因是车工用尾座对工件钻孔。发奇想,用机械力替代人力就可!尾座筒钻孔时前进慢,退出时要快才能赶工。
用能变速的电机+倒顺开关。(成本高,不好操作)多次试后,发现变速箱+涨紧轮最好。

明日发图

网友:
如果大批量钻孔为何不要台钻  立钻什么的?

网友:
回3楼的话,普车上钻,一定是同心度要求严格,钻床上就没那种效果了。

游客

网友:
立钻可以的 我用立钻做过镗孔,没问题

网友:
等图,好能干

网友:
坐等LZ改装方法

楼主:
大家好,普通车床尾座加动力改装图如下
      主要材料

   1.摆针式减速机0.37KW 速比 1比30至1比40。
   2.B1皮带轮两个,B皮带一条。配比速后,车床尾座轴20至30转。皮带罩。皮带罩一定要焊合适,焊不好,轮与皮带不分    离.
   3.电机架,涨紧轮,涨紧手柄与支架工装,镙钉
   4.电缆,电机开关

    车床尾座轴带轮上绑的轮 是工人为了加大惯性放上的。不用也可

网友:
实用的就是好的!很不错!

网友A:
考虑用液压进刀,节流调速

楼主:
液压的好啊!费用高点,经济又实用,才合国情,厂情。

网友:
尾座移动  也要搞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座移动  也要搞个电机                                                                               ...

尾座不常移动,装电机意义不大。

楼主(2012-07-15):
加工铸铁,粗加工,还是一些老机子好,如毛时代的沈阳C620.

网友:
实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很厉害  很不错!!楼主是哪儿的!!

网友:
能不能再简单点???其实用托板拖动尾座是最简单的。。。只要把尾座的间隙调好就而可以了。。。。

网友(2012-08-29):
这个设计价廉物美啊

网友(2013-11-06):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液压进刀,节流调速

把皮带传动的改成齿轮传动的力道会不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