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是三角形的 数控车可以做吗

楼主(2012-06-11):
今天碰到一个活 就车个孔 不过这个孔是三角形的 三个角尖是圆弧过渡的 问大侠们 这活数控车可以做吗

网友:
這種一般需要刀架動力頭

游客

网友:
就是了。普通2轴不行吧。刀架有动力轴,能随着要求动。有点车铣的味道了。

网友:
线割就行了

网友A:
可以,看精度来,精度高就用进口机,反之就国货吧

网友:
经济数控车 刀具相对运动可能吗

网友B: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

游客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精度来,精度高就用进口机,反之就国货吧

二轴数控车可以做吗  高手能否给个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你这图我不怎么理解 我想在二轴数控车加工  还请大侠赐教

游客

网友:
玛德吉床子就可以做 你去搜撒、

网友C:
有人能用经济车车得出来,但效率不高,还有机床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能用经济车车得出来,但效率不高,还有机床要求高。

老铁 版主 能说点有建设性的东西吗

网友:
2轴经济车干,主轴速度要相当低才行,光洁度恐怕不好

网友:
不是有那个异型孔钻么?可以钻出来,就是不知道能否达到你图纸要求。
好像是什么偏心震动切削原理?

网友:
看这个图就是经济车加工的,用宏,计算量较大。

网友:
不好加工的。上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