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直接驱动丝杠,求步进电机输出力矩,求高手

楼主(2012-06-11):
各位社友高手,我需做一套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作水平直线往复运动,总行程900mm,有一铁块固定在平行二条25线轨的四只滑块上,铁块重50公斤,因步进转速不快,故选2020型大导程丝杆,想在6秒钟走完900mm,步进频率约450hz,这样设计可行吗?步进电机得选多少N的?急哦,高手前辈们帮助小弟了!

网友:
A.加速時
軸方向荷重(P)=Wα+μWg(N)

W是移动的质量,a是加速度,加速时间要自己选定,比如1秒或者两秒,减速时间也是一样。
要先设定一个最高速度v,从0加速到v用时间t1,然后v匀速走t2,然后减速v到0用t1.
t1+t2+t1等于你要求的总时间。
加速匀速减速的总位移等于你要求的位移。

μ是摩擦系数,计算摩擦力用的。
根据你的滑块导轨来决定,直接铁接触可以用0.3,有LM导轨可以用0.1或更小。

T是步进电机的输出torque,
P是轴方向荷重,就是上面的式子
L是丝杠转一圈走的距离
iita是效率,0.9.

我们一般用这个公式算。misumi公司主页上的资料。仅供参考。

另外步进电机的最大torque可以达到额定值的300%,短时间的话就没事。我们一般控制在200%以内。

您提出这个要求关键是加减速的时候不太好办,加速度大一些,则要求的力矩非常大,加速度小一些,则需要的时间就长。您再计算确认一下吧。

网友:
这个简单,先确定载重和导杆螺距。就可以求出转轴,之后确定电机的功率。PL
T= 2PL/(2*3.14*n)式中
T : 负载转矩(N·cm)
P : 轴向外部负载(N)
L : 滚珠丝杠的螺距(cm)
n : 滚珠丝杠的效率(0.9)

网友:
2 3 二位都是大侠

楼主:
多谢子子61961 和河豚会吹泡泡 二位大侠的热情,再想问下二位大侠,想用110二相步进电机,输出20N的力矩,设置加减速启停,但因步进速度受限,想让步进在最佳状态下工作,设置速度每分300圈,20导程丝杆走完900mm.需时9秒,太长了,所以想用同步轮转换速比,加快丝杆转速,速比2:1或3:1,这样输出20N力矩110二相步进电机不知可用否?

网友:
本人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