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6140车床能夹大多

楼主(2012-06-11):
普通6140车床能夹大多的直径。。。用正爪,夹棒料  只是用正爪。。。。
,,好像是直径是250的夹头。

网友:
记得  好像是300左右、、、

网友:
看加什么料,管料能夹300左右,棒料应该在200以下、、、

网友:
正爪最大夹180mm.

网友A:
你量一下250的卡盘的内孔。能夹的棒料不会大过卡盘的内孔!还要量你车床的主轴的内孔! 楼主是想拿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250的卡盘的内孔。能夹的棒料不会大过卡盘的内孔!还要量你车床的主轴的内孔! 楼主 ...

我有说要放进卡盘内孔里面去吗?
只是在正爪能夹多大的直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说要放进卡盘内孔里面去吗?
只是在正爪能夹多大的直径。

6140车床如配250卡盘正爪最大能夹160

网友:
好象觉得以前学过看型号就可以知道加工能力,6140好象能加工的最大直径是400MM

网友:
要看怎么夹了,

网友(2012-07-16):
正180反400~500卡爪要加大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我看到师傅直径1000MM也夹过,加焊了3个东西,就是6140,拆马鞍,广西车床,仿苏联款

网友:
正爪最大能夹160,6140的40指的是最大回转直径,就是工件夹在卡盘上开车时不会撞到导轨的最大直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