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中圆柱上面打螺纹孔的问题

楼主(2012-06-11):
大家在绘图的时候 碰到圆柱上面开螺纹孔的 是怎么画比较快,我是 建基准面在打螺纹孔,有的时候也不好用,还要建草图定孔位!

网友A:
找出要打孔的三维坐标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主所说的方法做的,感觉画起来速度并不是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要打孔的三维坐标  就可以了

敢问 什么是三维坐标,如何操作?

网友B:
直接在圆柱面上插入-特征-孔,然后进行必要约束就行了

网友:
做一个面比较好吧。好出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圆柱面上插入-特征-孔,然后进行必要约束就行了

这个不太好用吧!孔的位置你是怎么定的,很多时候还是没办法约束!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太好用吧!孔的位置你是怎么定的,很多时候还是没办法约束!谢谢!

很好用的,点与面重合,然后再标注一个定位尺寸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的,点与面重合,然后再标注一个定位尺寸就够了

有没有遇到标注定位尺寸的时候,定位尺寸不在圆柱面上,可能是3d尺寸。

游客

网友:
问得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标注定位尺寸的时候,定位尺寸不在圆柱面上,可能是3d尺寸。

标注尺寸时选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尺寸时选面

嗯,这个应该可以的!

游客

网友:
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遇到标注定位尺寸的时候,定位尺寸不在圆柱面上,可能是3d尺寸。

看来兄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喽?按照上面说的做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