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玻璃如何清洗没有水迹呢?

楼主(2012-06-11):
玻璃如何清洗没有水迹呢???,主要是风刀,有时还吹不干的.知道的说下

网友A:
洗干净后在纯酒精里涮一下就干净了,也没有水印,两分钟就干了。

游客

网友:
为啥不用汽油?

网友:
可以过一下高温吗?

网友B:
风刀是斜的嘛?是热风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干净后在纯酒精里涮一下就干净了,也没有水印,两分钟就干了。

酒精是溶于水的。在工艺上叫酒精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干净后在纯酒精里涮一下就干净了,也没有水印,两分钟就干了。

流水线的,每片都擦怎么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刀是斜的嘛?是热风嘛?

风刀带有斜度,风也是有加温的

网友:
是纯净水清洗吗?风道的出风口压力如何?

网友:
过高温隧道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0):
过高温隧道炉后玻璃表面肯定会留下水中的矿物质残留导致的水痕。还是建议纯净水冲洗后高压冷风吹干。我做过的清洗机最薄只洗过1.8mm的银镜

网友(2012-11-08):
单槽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剂,过高温隧道炉就可以。

网友C(2012-12-20):
EVA海绵辊用过吗???这个东西吸水但是也有弊端!!!

网友(2013-01-21):
风刀+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A海绵辊用过吗???这个东西吸水但是也有弊端!!!

没用过,海绵吸满水后,水怎么排出

网友D(2013-06-05):
把空间的颗粒度也控制一下吧。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D:
把空间的颗粒度也控制一下吧。

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D:
按理说水迹主要是水珠混合颗粒物蒸发后颗粒物存留造成的。纯净水以及操作空间内颗粒物(例如灰尘)控制好了,这个就不容易产生。超净间的作用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水迹主要是水珠混合颗粒物蒸发后颗粒物存留造成的。纯净水以及操作空间内颗粒物(例如灰尘)控制好了 ...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14-03-07):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人解决得好吧

网友:
薄玻璃是这样,10mmde玻璃也是有水风道吹不干,特别是断面处,吸水辊吸不到

网友(2014-09-11):
我们这基本上就是控制洁净程度和调整风刀,时间久点基本上就能满足了

网友(2014-11-29):
公司的玻璃抛光完后都是必须用酒精擦拭才会没有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