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失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2):
我们厂有两台台达的变频器,90赫兹以下用着没问题,超过90赫兹就闷车(工作时电机不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是用的什么电机呢?工作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用的什么电机呢?工作频率多少

已解决
星接改角接

游客

网友:
牛人,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