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磨金属板材有安全隐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12-06-12):
比如焊接试板的焊缝要磨平,砂轮机一不安全二灰尘太大,有没有什么机器可以代替砂轮机磨试板呢?

网友A:
上机床 ,你愿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床 ,你愿意吗?

我对机加工不是特别熟悉,我是在想有没有一种可控制的机器来操作一下,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机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机加工不是特别熟悉,我是在想有没有一种可控制的机器来操作一下,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机床呢?

你非要这样,哪就铣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这样,哪就铣呗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要想机架很平整
就只有焊接后上龙门铣加工喽

网友B:
角向打磨机,俗称“角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向打磨机,俗称“角磨”:)

我知道了,这个的话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这个的话不太好用

太大吗,那打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