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处理

楼主(2012-06-12):
不锈钢表面怎样处理才能显得光亮、好看、上档次?谢谢!

网友:
抛光或拉丝

楼主:
哦,谢谢了!只有这两种方法吗?

网友:
有的表面需要喷砂。

游客

网友(2012-07-13):
人家要求光亮,还要喷砂干吗呢?

网友(2012-06-13):
做成镜面          当镜子

网友A:
电解抛光或电浆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抛光或电浆抛光

你好,电解抛光和电浆抛光有什么区别?哪一种效果好?还有费用方面?谢谢!

网友:
如果表面加工过,一般用电解。
电解费用低于电浆费用。

楼主:
电解的话能不能把氩弧焊造成的表面变色去掉?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的话能不能把氩弧焊造成的表面变色去掉?

可以
但要满焊,不能有空洞,否则电解液会流出,出现吐酸现象。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