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是用什么设备焊接的?

楼主(2012-06-12):
高手们看一下,这个零件是用什么设备焊接的?谢谢!

楼主:
什么是螺柱焊,我第一次听说,能给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不像螺柱焊,不锈钢的产品像是氩弧填丝焊上去的

网友:
溶质看不清楚。

网友:
不锈钢产品也可以用螺柱焊的,我是做这个的。
上面的这个东东看着还挺像我们的拉弧夹头的。

网友:
这个产品是用高频焊的,然后再电镀。韩工 15814166575   专业生产高频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