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钢板如何淬火而不变形,不裂!

楼主(2012-06-12):
我现在有一零件想淬火:尺寸300*300*2  材料GCr15 想淬火,而用好几种淬火介质都不行,不是变形太厉害就是有裂纹。最后没有办法了我买一台小风机吹风来冷却,效果非常好变形减小没有裂纹了,但是硬度达不到要求。后将风机吹的风进行制冷,效果又有所改善,硬度有所提高,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高手能否指教一二!感激涕零啊

网友:
期待高手啊!!!!!!!!!!!!!!!!
薄板变形是必须的啊

网友A:
夹持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淬火

老大 仔细讲来听听

网友:
喷冷雾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什么意思啊

楼主:
严厉求助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仔细讲来听听

正常加热入油前用平整夹具夹紧垂直入油,夹具与零件尽量小的接触面积.

网友:
变形严重

网友:
采用你所能保证的最小变形量,然后再适当的校正这样可能也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深冷加工

网友:
我们在处理这种零件时的方法,就是用两块较厚的平板把薄板夹住后一起热处理

网友:
楼上的注意好像挺不错了,

网友:
喷水雾试试看呢

网友:
一定要淬火吗?
- \& Y! o( u; W( V1 j楼主的目的是?增加表面硬度?

网友:
试试感应扫描淬火

网友:
试试水雾冷看看呢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容易变形的零件,淬火时一定要采取工装、措施,尽量减小变形。

网友(2012-08-29):
推荐你使用频谱谐波振动时效,拥有盲孔检测,模态分析等多种检测应力手段,帮您解决变形问题,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本人,15810775154.

网友:
好多高人

网友:
变形是肯定的,不妨是试试风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