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减压阀的原理

楼主(2012-06-12):
这个减压阀是怎么工作的,没看见过这个符号啊

楼主:
这个能看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或许可以帮得到你
http://www.sunhydraulics.com/cmsnet/Cartridge.aspx?lang_id=1&ModelCode=PVJA&CatModelID=321

网友:
这不是减压阀吧,减压阀常通,只有达到设定的压力值时,阀断开

网友:
估计画错了,再加一小段线段就是三通减压阀

网友:
这个叫比例减压阀!比例换向阀经常看见吧!还有比例溢流阀!比例阀不仅仅是只有换向一种!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

网友:
这个我们那叫减压溢流阀,因为其既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又能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其实在力士乐样本里属于减压阀类别,当然上边的那个线要延伸下来

游客

网友:
看清楚哦!建议你把减压溢流阀的图纸比较一下!看看区别!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

你这种是不是平衡阀   通过阀前后的压力来调节阀芯的位置   请教

网友:
是否也可以叫旁通溢流阀呢?

网友:
就是一种比例的调节方式!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2016-10-13):
比例定差溢流阀工作初期起到保护系统液压冲击,工作时根据负载变化成比例的自动调整溢流口的流量、从而提供给系统稳定的流量、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