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滚轮架,超级大

楼主(2012-06-12):
大家帮着校核一下可以实现吗?旋转体直径4m,长度5m,重量约10T,旋转体四分钟旋转一圈,旋转体实际制作过程中会有生命问题?

网友:
底下要加配重,有倾倒的危险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加配重,你是说在大的滚动体上加配重?

网友:
生命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另建议加宽滚轮轴间距

游客

网友:
谢谢,首先应该是把“生命”改为“生命”,你是说把与滚动体接触的两点加宽,好,

网友:
找本《焊接工装夹具及变位机械的性能·设计·选用》一书,P141焊接滚轮架,看看。上面有设计计算。

游客

网友:
关键是,这个滚动体在制作过程中会出什么问题?就是,惯性也要考虑呀!这个计算,怎么去算?
还有是考虑筒体在转动时有木有轴向窜动。
你这玩意承重,直径多不算啥。 要考虑启动和停止时会不会产生惯性冲出。这要好好算算。

网友:
前几年做过直径五米,承重40吨滴。不过是自调式结构。

游客

网友:
是吗?呵呵,谢谢了,QQ可以请教吗?253704229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啊?采用什么方式焊接?
人工焊的话,还真的有生命危险。

游客

网友:
呵呵,这是我们的一个设备,就要让其旋转起来,确实在焊接过程中也是个大难题。

网友:
不会外面再套个大圆筒吧,这个就大了啊,
是风力发电设备上用的?

游客

网友:
呵呵,那就太重了,设备不是用在风力发电设备上的,科技馆里德一个展项。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什么用途的设备

游客

网友:
科技馆里德一个展项

网友:
楼主图示就可以,一般生产水泥的管磨和窑的公司这是常见的。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就是这样的专业的外协厂家很难找。

网友A:
    这种大型的钢结构,两端导轨的同轴度,圆度以及平行度一定不是很好吧?滚轮和轨道又没有导向,这样转多两圈是有可能轴向窜动哦!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我要采纳的,如果加上导向轨道会好一点吗?我们考虑了在轴向有限制,可是这个度也不好把握。

网友:
我接触过这样的设备 属于铸造机械清理的还是什么的... 公司买的外面的专利 减速电机用的是变频减速电机  试车时直接接到380V 转起来震动很大 还是自己的技术没掌握好

游客

网友:
你好,谢谢!你们以前做过这样的设备,调试时震动很大吗?噪音怎么样?还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下面那个焊接滚轮架在外面采购,有两个变频电机,而且是同步。 希望你能给我提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生命问题是啥问题?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伤亡以外?
这东西在加工过程中只要工艺订好应该没大事故吧,无非是焊接前定位夹紧,核算焊接方式,焊缝强度,其中要校核的还要考虑熔融导致材料缺损的情况。

游客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昨天有点着急,打错字了。应该把“生命”改为“什么”。谢谢你的建议,以你的经验,再给我提点宝贵意见,尤其是考虑熔融导致材料缺损的情况,这个还是不知道去校核。

网友:
好像无锡有很多做焊接设备的公司。楼主可网上看看。

网友:
你这是打算造潜艇吧。

网友(2012-07-20):
这个不算什么,我们现在用的500吨滚辊架,主要焊接半自磨,我水泥磨,回转窖,最大直径可以达20m,也没问题的,不过我们是由自动防窜跟踪,像你的可以简单在两侧加一两个个顶轮就行了。

网友:
顶部焊接架子 放上埋弧自动焊

网友(2012-08-29):
你这个是10吨滚轮架,它得和·操作机一起使用,操作机机头不动,滚轮架带轮做旋转运动,属于环缝焊,我这做的最大的是50吨的,还有20吨,30吨各种型号的

网友:
焊接变位机!貌似焊接书上都有,不过还真没有认真做过!

网友:
只要焊好就可以,还有钢材也要标准,怕买到水货,

网友(2013-03-09):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型的钢结构,两端导轨的同轴度,圆度以及平行度一定不是很好吧?滚轮和轨道又没有导向,这样转多 ...

楼主图示就可以,一般生产水泥的管磨和窑的公司这是常见的。

网友(2014-10-24):
滚轮长度要超过接触面的宽度,最好地基固定底座。

网友(2014-11-28):
一定做好防护工作。

网友:
转体加装定位槽,四轴同步,

10T 五米长用两组支脚,转动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2015-02-07):
这个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