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达因笔测加工面清洁度的吗?

楼主(2012-06-12):
客户图纸上只写了free from dirt,oil....

我们工厂用超声清洗,发到客户那里,他们入库检查用38#(红色)达因笔检测,说我们的产品过油了。

这个问题给我们发不良通报,是不是有点冤了?

项目供货到现在快3年了,早期也没要求统一在清洁度上的检测方法和具体标准,现在说我们没通过达因测试,好像不太合理吧?

各位什么看法?

工厂试过很多方法,都达不到那个要求,超声清洗好几遍都不行。

网友:
楼主加工的什么零件,真空干燥一下试试

楼主:
是不锈钢铸件,工厂的超声清洗设备也是清洗烘干一体的。会不会海运途中返潮,湿度增加了呢?

网友:
过油,还是回到基本的问题点上。我觉得要减少这样的问题,如果厂品要经过加工,基本厂品过油在于切削液上,在加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油与厂品的接触,该换的切削液换了,机器在那漏油,尽快补上吧。以前我做过这样的厂品,供货商是小日本吧,要求很严格,同样的厂品,在不同的机器加工,有些有,有些没,经观察是切削液进油了。把切削液换了,就基本OK了。超声清洗,也是洗得表面的,有些厂品进油了,经过几天,或天气潮湿,就很容易见到表面有一层油了。

楼主:
楼上多谢,后来你们更好切削液之后用达因笔侧过吗,结果怎么样?

网友:
不好意思,路过

网友:
防锈剂用的是水基防锈液吗?

网友(2012-08-06):
这不叫清洁度测试吧?

网友(2016-06-08):
后面什么情况了啊,使用哪种清洁方式可以到达客户要求啦